keep(11)指令求助

楼主(2004-07-27):
下面一段代码中:
LD 00001
LD 01000
KEEP 20000
当01000为on时,无论00001怎么动作,20000均为OFF
但是我想让00001为on时,20000保持闭合;01000为on时,20000保持关断。
该怎么办?有什么其他指令吗?难道keep不行?

网友A:
方法:
((@代表微分之意,按一下,觸發一次,離開即斷.KEEP指令為自我保持型))
@LD 00.01
@LD 010.00
@KEEP 200.00
END
以上電路等同你配盤時,將0.01與10.00輸入點作一次觸發.輸入的品質受你濾波設定因素影響.

楼主:
这么做好象不行!
我用的是CPM2A CPU43,问题是keep没有微分指令,所以@keep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一段代码中:
LD 00001
LD 01000
KEEP 20000
当01000为on时,无论00001怎么动作,20000均为OFF
但是我想让00001为on时,20000保持闭合;01000为on时,20000保持关断。
该怎么办?有什么其他指令吗?难道keep不行?

01000时和00001时同时为on的状态怎么样?

网友C:
没必要用KEEP指令,用微分指令解决.

LD 10.00
DIFU(13) 16.00
LD 10.01
DIFU(13) 16.01
LD 16.00
OR 200.00
ANDNOT 16.01
OUT 200.00

楼主:
01000时和00001时同时为on的状态怎么样?

这时候20000为on,但是我的程序里此时01000必须为off

用别的确能实现:
LD 00001
OR 20000
AND NOT 10000
OUT 20000

网友D:
OMRON的这指令是复位优先的,你的复位条件为1,自然输出为0了
要使输入条件对输出起作用,输入应该是脉冲条件。

网友E:
还可用SET和RSSET

网友F:
下面一段代码中:
LD 00001
LD 01000
KEEP 20000
当01000为on时,无论00001怎么动作,20000均为OFF
但是我想让00001为on时,20000保持闭合;01000为on时,20000保持关断。
该怎么办?有什么其他指令吗?难道keep不行?
用别的确能实现:
LD 00001
OR 20000
AND NOT 10000
OUT 20000

如果 and not 10000 是 and not 1000的话, 你这两个方法就是一样的,
如果在子程序里的话,要注意不调用子程序时,keep 保持原态,
其实你说的就是复位优先的起停电路

楼主:
sorry,确实是一样的,但我在一段程序里用后者替换了前者,程序就通了,你说怪不?

网友G(2004-10-28):
对不起我是个初学者,不太懂,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LD       00001
LD NOT  00001
AND      01000
KEEP     20000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H:
这样的话,00001就相当于一个按钮了(如果01000一直通的话)但是,如果00001一直通的话,那20000就没有办法复位了,达不到挺的目的.我也是初学者,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