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7):
请问哪里有编码器的资料???编码器的a,b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图:AB相是两个输出,他们在相位上相差90度,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上图,这样可以根据AB相的输出脉冲的先后判断编码器的旋转方向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B:
如果是应用在PLC上,比如S7-200可以自动辨别

网友C:
我没有扫描仪就简单的说一下吧:
编码器分绝对式与增量式两种,思南的这是增量式的,接线上应该不家一个Z号线,是第转一圈就触发一次!

网友D:
micardo先生:
你好!我是深圳霍斯特实业有限公司的,我们专业生产电梯编码器的厂家,引进了日本和德国的技术,有些部件采用外国进口产品,从事生产已有10年了,所以产品质量优秀,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现已和国内多家电梯,变频器,曳引机厂家合作,进行相关配套。欢迎垂询!!!
 电话:0755-26742877
 联系人:谭兴华

网友E:
请问增量型和绝对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06-04-18):
增量式的要靠累计脉冲数来计算角度,而绝对式的每一个位置的角度是固定值。

网友G:
如果用在s7-200上怎样判别正翻转
程序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