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8):
请问泵转速方法测流量的精度能达多少?谢谢!

楼主:
测量的是沥青流量,请大虾赐教!

网友A:
精度肯定不高,不过对于你的这个系统(是不是砂石拌合系统?),用泵转速近似测量流量还真是个好方法。应该可以满足系统要求。

楼主:
谢谢!我是用于沥青流量控制,在沥青流量计量时,想达到1%以上的精度,好几种流量计的测试条件都需8D以上的直管,因空间有限,无法使用。不知有要求安装直管短的流量计否?

楼主:
请大虾赐教!

网友B:
视泵的扬程于压力曲线而定

网友B:
高黏度远传流量计有楔式流量计,容积流量计有自润滑夹套式伴热双转子流量计

楼主:
在筑路工程车辆上洒布沥青用,扬程不高,流量可调控,调控好后流量均匀。最大流量1000L/MIN,最小流量200L/MIN。年需求量60多套以上,请大虾赐教!谢谢!万不得以,用上泵转速法测量,则这方面就超不过进口产品了。

楼主:
楔式流量计似乎也需较长的直管安装,
而容积流量计输出的流量是脉动的,不知在所需的流量中这脉动量对均匀沥青洒布影响大否?
请大虾指点!谢谢!

楼主:
还好!双转子流量计无脉动,不知其对直管安装尺寸要求怎么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