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请教

楼主(2004-07-29):
我想了解关与SMT(品牌不限)的有关知识!请问各位我到哪里才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哪位大虾可以提供?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haozi718@126.com

网友A:
smt?
说得太简单了
是指什么?

楼主:
贴片机的相关控制

网友B:
我有,是贴片机的资料,不是控制资料

网友C:
555
一切将是个美好的开始。。。

网友A:
帖片机:帖片元件制造机?帖片元件封装机?帖片元件焊接机?帖片元件整列机?......

楼主:
以前我没有接触过!公司最近要买进一台将帖片元件帖到线路板上的机器,是什么称呼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想看看它的控制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