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9):
什么交流伺服电机的性价比高,而且可以自制控制器,功率大概是1.5千瓦
谁有这样的产品,不妨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1.5KW我觉得安川的质量和性能都很不错,这个是安川出货量最大的机种之一。可是价格相对也比较高。如果考虑性能的话可以考虑安川。
如果考虑价格的话,可以选用国产的

网友B:
黑,哥们,用我的吧,性价比高

网友C:
我也觉得大功率的安川性能比较好!
我公司所代理的产品有:日本松下交流伺服系统、日本安川伺服系统、德国NEUGART精密减速机、德国百格拉步进电机系统及交流伺服系统、德国恩格哈1-8轴控制系统、德国MOVTECH可编程多轴联动控制器、导轨、丝杠、精密平台、转台等。

网友D:
德国伦茨在伺服应该是做到最前列!但价格也很高!
就看你选用了情况了!
要选最好当然是伦茨!

网友E:
考虑惯量吗?考虑温度吗?是军品吗?
国产便宜,和利时就很便宜好象7000。

网友F(2004-08-31):
这也叫便宜。安川1.3KW的也不过8000块左右啊。如果有想买的,可以找我010-86008355

网友G:
都不夠便宜 台灣野力機電只要6000左右 yeli.design@msa.hinet.net

网友F:
台湾产的话,估计应该在4000左右才对。

网友H:
应该把各牌子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的价格说出来。否则电机便宜驱动器贵,总价格如何比较?

网友I:
为什么没有松下伺服呢?
我的论坛:
http://www.zjgk.cn

网友G(2004-10-20):
台灣野力目前製造的交流伺服馬達電機已經成功銷往日本及韓國,不管是品質與功能都備受國內外肯定,所以如果功能與日係產品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售價也屬於合理的範圍,應對不管是台灣或是國內廠商都有一定成本下降的幫助,本公司不需要因為定位於國內的廠商就必須賠本販賣,這不只對大陸國內有意研發的廠商有所傷害對台灣野力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請各位使用者需要利用您們的判斷力好好扶植心目中理想的品牌,讓他們有更多的原動力來從事研發,使市場更有公平競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