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9):
我有一个FX-2N-80的,我可以用他来学些什么简单的东东呢?比如时间延时输出,要准备哪些材料?谁帮我设计一下

网友A:
你太幸福了!刚学就有PLC想当年我听了3个月的课也没有见着PLC的样子!

网友B:
按钮,指示灯,导线,插座等。

网友C:
先准备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不用高速处理的程序可在上面仿真,高速处理的就须PLC来处理了.

楼主:
哪位师傅有实际的case吗?

网友B:
你有一个FX-2N-80,差的是自信心!

楼主:
其他没什么问题,我怕东东被烧了.

网友D:
只要你不把电源接错了,一般是不会烧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