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29):
本人有一台欧姆龙的PLC,有手持编程器和适配器及连结电线,用手持器可以对PLC编程,但在电脑上安装了网上下载的2.0版的编程软件后,可以在电脑上编程 了,但不知怎么才能传到PLC上去,我的连结是电脑COM1口到适配器再到PLC,但不知怎么电脑就是不显示发现新硬件,好像发现不了PLC,急呀,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天啦!你要多看书哦!
用串口与PLC相连你要先点   连接PLC  按钮才可以与PLC通讯!

楼主:
楼上的老师,您好,我是初学者,啥都才学,请你指教一下我好吗,什么是串口并口的,电脑通过适配器连结到PLC后,咋没见PLC上有灯点亮,就是把PLC通上220伏电压电脑也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另外好像没有发现有"连接PLC  "这个按钮呀,请你说的再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B:
上山下乡,你要晕了

网友C:
1。那一种编程软件?应该是CXP2.0吧.连线接好,程序打开后,点击"PLC"菜单,再点击"work on line ".如果不出问题,就连上了。
2。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发现新硬件”这样的提示的。
3。指示灯的问题要看具体型号。
4。串并口的问题,请参考相关电脑资料。本人难于简单回答。
5。有问题可以打OMRON免费服务热线:8008204535。服务态度很好的。
6。作为高工,有自学的能力和知识基础,可以去OMRON网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那一种编程软件?应该是CXP2.0吧.连线接好,程序打开后,点击"PLC"菜单,再点击"work on line ".如果不出问题,就连上了。
2。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发现新硬件”这样的提示的。
3。指示灯的问题要看具体型号。
4。串并口的问题,请参考相关电脑资料。本人难于简单回答。
5。有问题可以打OMRON免费服务热线:8008204535。服务态度很好的。
6。作为高工,有自学的能力和知识基础,可以去OMRON网站看看。

网友D(2004-11-18):
我有松下FP0的PLC目前缺少一跟与电脑的通讯线,请教各位老前辈如何制作该型号的通讯线?

网友E(2005-07-18):
请问大家那里有step v5.2编程手册?帮忙了有知道的大侠就发电邮给我!!!

网友F:
问题不大,你只要到我公司来购买一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G(2005-11-10):
不能通讯,通讯的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H(2006-10-11):
找一个鼠标头,根据PLC的通信口拔掉一个针,通信时只需要三根线,一个发送,一个接受,另一个公共地,接在九针公孔的2,3,5上,1,4,6短接,7,8短接,具体怎样接没实物不好说,那几根线试着接吧,没问题的,我做过

网友I:
两个COM口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