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30):
拉丝机是金属线材加工中的重要设备,其生产质量和效率对于企业来讲至关重要。一般来讲,拉丝机可分为滑轮式、活套式、直线式三种。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电气控制中交流变频技术和PLC程序控制已逐步取代直流传动和力矩电机,确立了主导地位。
下面以安徽某通讯电缆有限公司拉丝机的改造为例,介绍三垦VM05系列变频器中卷绕控制的特长和使用方法。

<装置概要>
线材 通讯电缆用铜线
线径 伸线前 约Φ5mm 伸线后 约Φ1mm
线速 50Hz运转時…703m/分
卷取线轴 内径:Φ280mm 外径:Φ390mm
张力架 上下滑动的配重式张力架  扇形同轴电位器输出信号范围 0~10V
张力基准 约2kg
变频器 拉伸侧…SHF-18.5K-A 卷取侧…SHF-4K-B
制动电阻 无…两台变频器直流母线连接
拉丝机 60年代上海制造,原为直流电机拖动

< 功能特点 〉
三垦VM05系列变频器独有的张力架高速补偿功能在此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高速张力架补偿,是瞬时补偿启动时和停止时或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张力架的大的瞬时変化的功能。此功能是对从张力架的不动作区偏离部分进行PI控制,使它返回不动作区内的功能。与低速张力架补偿相比,用十分快的动作来补偿而进行増益设定。而且在张力架的Up*Low水平以上时,可以保持补偿量不变。
张力架高速补偿功能使卷绕控制的相应特性大大提高,从而满足用户高速、恒张力的控制要求。

<调整顺序>
① 变频器和控制柜接线
② 2台变频器单独运转,转速表测量牵引轮和收线轮的的线速度(m/分)后联动运转。
-->卷取側变频器增益调整。
③ 张力架基准值确认,各动作区电压值确认和输入。
④ 铜线穿线,低频下基本动作确认后,慢慢高速动作确认。
⑤ ⑦ 满卷后更换新轴后再起动确认負荷电流确认。
⑥ 途中停止、再起动确认。
-->注意卷取侧MCL开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B:
哈!!!我弟弟发贴,我能不顶吗????
我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我弟弟发贴,我能不顶吗????
我顶!!!!

感谢大哥的支持!

只要大家支持小弟一定发好贴!发有用的贴!再次谢谢!

网友C:
很好,在拉丝机上变频器的应用日立SJ300型有一种转距限制功能也应用的非常漂亮!
在上海电缆厂用了很多

网友D:
我也来顶!继续。。。。。。。。

网友E:
台州这边许多拉丝机用的是国产----爱默森的,我公司就配套过10几台TD2000系列37KW及45KW的,效果还可以!
用到现在有2年了,没有维修记录;

网友F(2005-07-23):
我们公司的拔丝机也有日立SJ300,联拔用9台呢!

网友G:
请问楼主在绝缘单线机上用过没有,还有生产过程中线径公差能达到±3内吗?线速如果在1000以上你这些配置行不行.如可行的话,烦请楼主赐教.

楼主(2005-12-09):
我发这个贴是为了和大家一起研究学习的,你怎么这样说话!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看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贴是为了和大家一起研究学习的,你怎么这样说话!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不要看呀!
你提供的拉丝机太烂吧?弄点好的发上来.是东力,新正荣还是欧美亚做的?

网友I:
我们厂拉丝机用的是安川F7系列的变频器,跟三垦VM05系列变频器比较有什么优缺点吗?请斑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J(2008-07-22):
拉丝机分滑动式和非滑动式两种。
我也做过你照片中的拉丝机,都是用直流电机做的,用PID就可以了,不知道变频器是不是用PID直接控制速度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