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

楼主(2004-07-30):
斑竹,高手:

         帮我?
         WINAC,WINCC,Protool有何区别?

网友A:
WINAC --软PLC
WINCC --上位机组态软件
Protool --OP/TP/MP组态软件,也可以组态简单的上位机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AC --软PLC
WINCC --上位机组态软件
Protool --OP/TP/MP组态软件,也可以组态简单的上位机画面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