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30):
换了个电脑,但没有串口。以前听朋友说USB转串口的连接电缆有的PLC不能用,想问问用过的朋友,S7系列的PLC(S5/S7-200/300/400)能用吗?用的爽不爽?

网友A:
我用200没问题!

网友B:
USB转串口我也用过,不过是用来与三菱的连接,我想用在西门子应当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来看用USB转串口用来下载一些编好的程序到是可以,如果是用在生产中如:在上位机与PLC相连的话我看这门技术还不够成熟!!!!

网友C:
SIEMENS的有些可以通过安装补丁来实现通讯,可以到SIEMENS的网站上查一下,三菱的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D:
我在OMRON上用过,有时会出现通讯中断!!

楼主:
谢谢大家!还请各位继续指教。

网友E:
用应该是可以用,爽肯定不爽,装驱动不说,电脑后面一根又一根连着那么多电缆,能爽吗

楼主:
连siemens OP/TP有兄弟用过吗?总之,能否完全实现串口功能。商家号称接口是与电脑同品牌,可完全替代。

网友A:
东芝A10本本+XPH,STEP7-MICROWIN32通讯配置的时候老是提示串口被占用(USB扩展的)
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F:
西门子有USB电缆呀

网友G:
刚买了一台手提电脑,特意要带串口的HP NX9000

网友H:
USB转串口,可以用但不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有USB电缆呀

网友J:
可以用,就是装驱动麻烦了点。有时提示连接不正确,多试几次

网友K:
没问题
只是要把由于USB转换器插的USB不同
产生的COM口不一样,在SET PC/PG里要设对
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给我发邮件tspfc@sohu.com
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L:
稳定性不高,时好时坏

网友M(2004-10-19):
OMRON的没什么问题,但有时提示无法连接!
西门子的我是通讯不上的!
我用宏基630笔记本,后面有个端口适配器(易插得)的插口,用易插得转COM口用起来比较爽的哦!

我发现好多笔记本都没有那个插口啊!

网友N:
我知道一个牌子的USB-->RS232的转换器,效果不错。HE的,在多台电脑上使用均正常(我说的主要指西门子的PLC)

网友O:
我用的是tp270,下面也有一个USB口,但一直用的是DP口,不知道使用USB口效果会怎么样?这个USB口是用来传程序,还是用来控制的呢?

网友P:
用过西门子的usb适配器~~

网友Q(2005-11-01):
到那里下呀

网友R(2006-12-12):
我这买了台海尔的本本,没有串口用过两条线怎样都不能通信,请各位指点

网友S:
西门子的USB PC Adapter + V1.2 驱动就可以连接S7-200/300/400

PS: 我用的是笔记本,花了300米买了个串口卡,也能用。

网友T:
用可以用,不过对于触摸屏设备连接不行,PLC没有问题。

网友U(2007-01-24):
能用,效果还可以,我用的实台达的PLC和eveiw的触摸屏,挺好用。

网友V:
强力推荐USB转串口的线

可以连三菱。松下。西门子。欧姆龙,人机界面等。。。

网友W:
可以用阿,我用的西门子的,和plc,触摸屏通讯都还可以的。

网友X:
我得电脑也没有串口·用得PCMCIA卡··OMRON和GE的没有问题!西门子的据说不稳定····

网友Y(2007-10-16):
没问题可以用我用过.

网友Z:
用应该没问题,不过得装一下驱动!使用和MPI没感觉什么不同!还好吧!没串口还不就用USB喽

网友AA:
可以用   没问题啊

网友AB:
我用过,三菱的可以

网友AA:
特别不好用          我 建议大家不要用啊    太垃圾啦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让人伤心啊

网友AA:
不一定都能用      但 有能用 的     问题都 在 转换现2上

网友AC:
我也用过,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D:
我一直在用,连过GE的,也连过S7 200和300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E(2008-02-03):
我用了一根USB转COM的,连接过OMRON、S7-200、MITSUBISHI、AB均能成功,但不知何时屏幕左面开始发暗,有时黑屏。笔记本修理后,我又用了几次,又出现屏幕左面开始发暗,有时黑屏的现象。但不知是哪种引起的。

网友AA:
zui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