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压?

楼主(2004-07-31):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将0-5V的电压转化为24V左右的标准电压.要求是大于2V才进行转化.其实要转化的电压一般是0V和大于2V的电压.基本上要么是0V要么是5V.所以就是将上面的电压放大5倍.为了保险其间,让其大于2V才进行放大.很急的.用三极管行不行,要求价格非常低.并且稳定性比较好,响应比较快.因为我想用它做PLC的输入信号.多谢了.

网友A:
三极管可能不太好,需要多级放大.用功率放大器比较好.
如果是大于DC3V,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几十元一个,性能稳定,响应也没问题的.
也可以使用DC3V的通讯继电器,绝对可靠.也很便宜.

网友B:
用光隔吧。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可能慢了一点.用导通开关行吗?

网友C:
制作一个红外线感应装置,2V以上驱动红外线二极管,接收用红外线接收管,用复合管进行放大(两个1815就可以),驱动24V继电器。成本在6元左右。(不包括电源)需要注意的是,发光管连接一微调电位器(不能太大,几百欧吧),接收管连接一500K以上的微调,中间接点去复合管的基极,发射极连继电器。整体共7个元件。

楼主:
多谢几位高手帮忙,现在我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我还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可以告诉一下解决的方法,也不枉大家说了半天

楼主:
我现在也还没搞清楚,搞清楚之后一定回告诉大家 的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