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达人

楼主(2004-07-31):
变压器铭牌上的额定容量,(如2000KVA)是不是表示可以有2000KW的有效负载?

如过不是,那么大概有多少?

另:开闭所是什么东西?我们公司外面有个绿颜色的小房子,是 不是所谓的开闭所?

网友A:
KVA是额定容量,KW是有功功率Q2=P2+Q2(2指平方)

网友B:
当功率因数=1时,KVA=KW

楼主:
今天问了个高人,他说供电局一般只允许用额定功率的40%(2000KVA就是800KW)

最多可以申请60%---70%,不允许满负荷运行的。。

另外我去看了公司外面的东西,上面写的是环网柜,,我公司的10KV高压就是 从那里出来的
,看来是和开闭所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C:
额定容量与额定功率是不同的,对于变频器来说,额定容量比额定功率要大得多!
如三菱E540系列变频器;
额定功率 0.75KW  额定容量为2.6KVA;
额定功率 1.5KW  额定容量为4KVA;
额定功率 2.2KW  额定容量为6KVA;
额定功率 3.7KW  额定容量为9.5KVA;
额定功率 5.5KW  额定容量为12KVA;
额定功率 7.5KW  额定容量为17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