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31):
MCA501塔是起重机,更换主吊长闭盘式制动器衔铁后,其电磁铁线圈采用380v三相交流电源,最近连续烧毁两次,由于是进口塔机,损失巨大。检查后发现此衔铁与先前的不一样,是整块浇铸的,以前的是有硅钢片压合的。我认为,新换的衔铁由于整块浇铸,电磁涡流大,导致线圈烧毁。换上旧衔铁后,就不烧线圈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是由于衔铁与线圈气隙不均匀造成的?

网友A:
先看看衔铁预紧力是否合适,如过大吸力线圈阻抗过小将导致电流过大烧坏线圈,如合适,
就可能是衔铁浇铸的原因。

网友B:
是否露磁太大导致感应电压太大,是线圈烧毁。

网友C(2012-02-20):
我也遇到个一个相似的问题,我再接电路时。电箱里面的换气扇,老是烧毁,而起连续烧了几个,后来换了一个同等规格的旧的就一切正常。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请教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