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31):
请教大家,怎样判断NE555是否烧坏?

网友A:
晕~要看你是如何应用的.

网友B:
用555做一个带插座振荡器,把好的一片拨了,再把要测试的一片装上,看输出信号与原来的一样吗?呵呵,最准确也最原始的方法。

网友C:
先假設周邊沒問題, 而且 555 工作模式是震盪方式, 您用指針三用表將悶棒插於 COM ; 紅棒插於 AC 孔, 轉至 AC10V 擋 , 對地量取輸出 #3 有無電壓既可.

网友D:
太麻烦了,555也不贵,另买一个换上,几分种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假設周邊沒問題, 而且 555 工作模式是震盪方式, 您用指針三用表將悶棒插於 COM ; 紅棒插於 AC 孔, 轉至 AC10V 擋 , 對地量取輸出 #3 有無電壓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