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31):
我现有三菱fxa系列plc,其中接一个红外线感应开关,当有一个人过来的时候,我想通过plc,在pc的程式中能够检测到这个信息,该怎么编程呢?PLC需要编什么程式吗?直接读plc现的值,是什么值呢?急,,,哪位能提供,非常感谢!

楼主:
板主:没人知道吗?急呀

网友A:
红外线感应开关检测到人时会有输出开关量信号,把这个信号连接PLC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楼主:
那么在pc端怎么读出呢?读出来的是什么值?谢谢!

网友B:
开关量值。用组态软件最简单。用232、485总线连接。

楼主:
哪里有组态软件,要买吗?多少钱?

楼主:
一定要组态软件吗?直接读com口可以吗?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用D版的。直接读COM口也行,只要你会编程。

网友B:
对了三菱的PLC的通讯协议还是比较简单,编程也容易些。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用任何一种语言都可通讯,只要知其协义,可直接读取X点的状态。如果不知其协义可发mail给我,我可给你fx通讯控件及用法,控件是免费的 Mail:rocwei@yeah.net

网友D:
支持楼上的,用VB编一个。

网友E:
如果只是接一个红外线感应开关在pc的程式中能够检测到这个信息的话,用PLC实在太浪费了,直接用串口检测一个开关量信号信号就可以了,当然,要注意信号电压!至于开发语言,VB、VC等都可以,其中用MSCOMM非常简单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