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交流电机?

楼主(2004-08-01):
单位有几台德国产交流电机,转子铁芯是永磁体,磁性很强. 定,转子狭长.
有那位大虾见过,与普通电机有何区别?
          请赐教!!!!

网友A:
永磁铁同步转速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永磁铁同步转速电动机

楼主:
与普通电机有何区别?

网友C:
永磁电机是采用永久磁铁励磁的电机,分两类:永磁直流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
永磁直流电机没有励磁绕组,所以电刷\滑环类的,结构就简单.
永磁同步电机结构跟普通同步电机一样的.但转子磁极布置方式有几种,其中常见的有径向和切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永磁铁同步转速电动机
定,转子狭长。转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