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1):
各位大哥,我这里有一个孔板流量计系统,出现了流量不太准确问题,经过检查变送器没问题.想请教一下,孔板流量计系统一般都回出现那方面的维护或者性能问题?有什么特别应该注意的问题呢?

网友A:
一般问题都出在引压管路及变送器上。常见管路堵塞。孔板是很少出现问题的。除非你安装时就有问题。另外,过热蒸气流量测量都要进行压力温度补偿,请认真检查压力变送器和温度检测元件及相关线路。

楼主:
可是我的变送器和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已经检查过了,另外请问差压小是什么回事啊,我的量程是25T\0~60KPa,实际流量显示是6T可是差压才5KPa,请大哥赐教

网友A:
流量和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关系。5KPa对应流量7.2T。

网友B:
是开始用的时候就这样还是用久了才出现的?

楼主:
用了也就是半年,就是原来的16T的孔板换成了现在的20T以后发现前后的流量相差1~2吨,有没有可能选型太大了引起的,请各位大哥赐教?现在常用流量也就在7~8吨,这是为了以后扩大生产后才选这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