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04-08-01):
[   em01]新装一低压电柜,有一进线柜,电容柜和输出柜。负载是电机。           输出柜电流指示数与进线柜不一样相差几十至一百多安。请问是啥原因?

   各线路用钳形表测得电流与指示差不多.

     请问正常配电柜各电流情况?我们配电室两低压系统均有这情况。。。。。。

网友A:
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B:
晕!!!想差那么多,供电所的还有将你的电给停了吗???如果只是三相电机不当有这个现像啊,但如果有单相负载的话,我看你就要调节一下负载的平衡了!!!

网友C:
请说清楚些。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的电容柜有没有工作,如果负载是电机,有一个功率因素问题。你没有把补尝柜电流计量在内。

网友E:
同意chqiang1361朋友的说法,一般情况下,电容柜是不会断开的。

楼主:
好久没来了!谢谢大家! 电容柜正常工作。进线柜+电容柜 有时=输出柜  有时不相等。这正常吗?      我好笨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