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1):
小弟所在工作单位是做水电监控和保护的 以前用的都是共控机,但是由于现场的环境很是饿恶劣 后来就选用了触摸屏 抗电磁干扰大大增加 尤其是它的显示器不会想一般CRT的会出现花屏现象 出的问题也小不少了 虽然触摸屏叫前者的价格贵些,但是我还是觉得触摸屏更有前途些!请教各位大虾对此有何高见!谢了。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带触摸屏的一体机吧?

楼主:
正是 还望你多多指点!

楼主:
谢谢 我有点明白了 凡事都要讲性价比 够用廉价就好 !谢谢你们!

网友B:
WIN CE的嵌入式触摸屏,但不能代替控制。PROFACE 的GLC也许可以替代一些小系统。

网友C:
目前很多工控机上都有配触摸屏,象研华,威达电都有配有AMT的触摸屏!
AMT触摸屏,您最信赖的合作伙伴!

网友C:
有遇到触摸屏问题的朋友,请随时和我联络!
AMT触摸屏,您最信赖的合作伙伴!

网友D(2004-09-04):
根据场合要求以及考虑性价比来决定选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