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1):
在使用FX2N-16MT中出现了CPU灯始终亮着,怀疑内部程序出错,但是PC机不能连接PLC内部程序(通过GX Developer进入不了监视状态),请教各位大哥有否解决的方法?怎么排除CPU灯常亮着??
谢谢!!!

网友A:
硬件错误了,要修理了。QQ106748835

网友B:
如果这个灯是一闪一闪的,说明是内部的程序有问题,用手编器或电脑把内部的程序删除后就正常了,如果是常亮的,说明硬件有问题了,送到维修处去维修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故障现象是CPU灯常亮,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造成这累故障主要有哪里因素啊?跟外部供给电源有关吗 ?

网友B:
可能会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所以你还是送到维修处检测一下吧!
如果你还有同型号的机器,可以将上面的线路板对调一下确认是哪上块坏了!

网友C:
着重查输入输出,若没短路,一定是它自己出问题了.

网友D:
将PLC的锂电池取出后,可以再试下。

楼主:
我已经送到三菱维修部了,现在还没消息回复给我。有了消息会马上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