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1):
东芝A10本本+XPH,STEP7-MICROWIN32通讯配置的时候老是提示串口被占用(USB扩展的)
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以前的三星N5000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它也是没串口的,当时我在网上跟一些网友讨论过,最后认为也是扩展串口引起的!!!后来没办法我又买了一台DELL的D600,它自带串口,这个问题就没出现过了!!
        虎老大,你还是换一台吧,嘿嘿。。。。!!
        最后说一下,我用的是XP专业版(盗版)

网友B:
可以将电脑原来占用COM口的设备如MEDOM等设为禁用,重新起动后USB-COM口的序号会自动更改,再试一下看!

网友C:
西门子的有USB电缆的

楼主:
我当时就把猫的驱动给卸载 了,猫的端口不见了,usb扩展的还是一样

网友D:
虎哥,手動更改不行嗎?我的電腦用STEP7-MICROWIN32,好好的,moden一般占com3或com4,我把usb的該為com1,用了幾款plc都沒有問題呀.

楼主:
我已经改为com1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D:
不是吧,虎老大,就是STEP7-MICROWIN32不能用嗎?是不是您沒裝好STEP7-MICROWIN32??常聽到網友說用USB轉R232有問題,但是我從沒碰過這種情況喔,運氣好呀!!有空我們交流交流,如何?

我的電腦是東芝S1410,低擋貨.^__^.

网友E:
进Bios应该可以设置吧

网友F:
别用东芝

网友G(2004-11-16):
原因很简单!
应该用4.0的编程软件,USB扩展的串口才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