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2):
请教74LVTH162245的用罚,在一个电路上RAM后边串接了3个SN74HC245,然后接了个74HC595移位寄存器,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串接了3个SN74HC245???这什么道理啊?
good

网友A:
用 74HC245 一般用作資料緩衝器用, 如下說明
1. 245 是雙向架構, 可以整形波形.
2. 利用 245 可以關掉 RAM 對外聯繫  用於活電拔插可以防止資料遺失.
3. 245 可以提高  輸出  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