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2):
感应电机无速度传感器的速度估算方法,哪一种方法最简单最准确,且不易受到参数的影响

网友A:
变频器中的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控制方法和速度估算是可以分开考虑的吧?

网友B:
通过检测电机的电压电流,过零点。得到电机的电参数--频率,再由交流电机的转速与频率的数学方程式计算,可得到电机的转速。还有其他的“估算”法吗?

网友C(2004-09-09):
可用基于MRAS的转速观测器,\

网友D:
还可以用扩展卡尔满滤波算法,它根本不需要电机参数。只是在编程实现时计算量大。变频器中的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到底时怎么回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E(2004-10-16):
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到底时怎么回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B:
说这个很罗索,在工控网里面有这种讨论,这种控制是以频率闭环,通过对电动机的参数测试,建立电机的矢量数学模型,将电机的电流假想分为类似直流电的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然后分别控制,达到类似支流调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