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2):
请教:1匹等于多少kW?1马力呢?我手头没资料,以前的电工学书也没有。
呵呵,哪位帮帮忙。

楼主:
应该是1匹等于1kW吧。一马力等于735W。
各位,对不对呀?

网友A:
1匹=1马力,1匹马,看看也知道了,1匹=735W

网友B:
晕!
1匹等于1马力,单位为HP;1匹=0.735KW
电机一般是以马力为单位的,
如1HP(0.75KW)
1.5HP(1.1KW)
2HP(1.5KW)
3HP(2.2KW)
5HP(3.7KW)
7.5HP(5.5KW)
10HP(7.5KW)
15HP(11KW)
20HP(15.KW)
25HP(18.5KW)
30HP(22KW)
40HP(30KW)
50HP(37KW)
75HP(55KW)
100HP(75KW)
变频器也是按以上的规格生产的!

楼主:
to:  2066825

多谢了!

还有变压器的额定容量如何确定?就是所有设备的工作容量吗?
该不会是装机容量吧??

楼主:
TO: ZCMY

你的资料很全,谢谢!

网友C:
谢4楼的朋友。

网友D:
HP为英制马力,1HP=745.7W
PS为公制马力,1PS=735.499W
1电工马力=746W
空调上,1匹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E:
8楼的,空调上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

那么请问: 空调的1匹折算成多少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为英制马力,1HP=745.7W
PS为公制马力,1PS=735.499W
1电工马力=746W
空调上,1匹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是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
一般1匹=2500大卡?    匹应该是功率单位呀,
或者:1匹=2500大卡/小时?可也不对,
因为:1KW=860Kcal/h    (1KCAL俗称1大卡,对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
一般1匹=2500大卡?匹应该是功率单位呀,
或者:1匹=2500大卡/小时?可也不对,
因为:1KW=860Kcal/h(1KCAL俗称1大卡,对不?)

那么空调1匹足有差不多3个KW,不可能吧!

网友D:
1匹2500W。还有大、小匹之分。

网友I:
啊!!空调上一匹居然那么大吗(2500W),那以前算容量时偏差可就大了

网友J:
空调上标的23或者24是小一匹,25就是足一匹,有26或者27那就是大一匹拉!
你去问问卖空调的他们都懂。哈哈。不过计算方法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G:
空调匹数,原指输入功率,包括压机、风扇电机及电控部分,因不同的品牌其具体的系统及电控设计差异,其输出的制冷量不同故其制冷量以输出功率计算。
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力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故1匹之制冷量应力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x1.5x1.162=3486(w),以此类推,根据此情况,则大致能判定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都可称为1匹,4500(w)- 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查了一下资料,还真是这个。
以前不知道哟。。。。

网友H:
那实践功率是多大呀?

网友K:
呵呵,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我是菜鸟…………

楼主:
to: lyping
多谢了,兄弟.也多谢大家的关心:)

查了资料后如下:空调机设计要求
   根据房间的大小选用制冷量:150~200kcal/h制冷量/m2。如13~15m2房间可选用2000kcal/h制冷量。在制冷量相同时,就选用功率较小的空调器。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1.他这里说的功率是输入功率吧,即多少匹.那么设计时负荷计算以哪个为标准,制冷量还是输入功率?
2.耗电量按哪个算?是制冷量吗?  如果是,那么设计时负荷计算也应以制冷量为标准.

网友L:
空调的耗电量是随工况来决定的,也就是散热的好坏,和压缩机的工况(如有空气)也有关系,一般电功率的换算是1匹=750W左右,这是输入功率,输出没法算,不知是热泵型的还是电热型的。

网友M:
看楼上的兄弟。1匹=2200W,完了以前的算法都错了,以前都是按1匹=750W大致算容量的。看了以上的说法到底是河算法?斑竹出来说话。

网友L:
老兄,人家问的是输入功率。你算的是输出功率。再说:输出还分制冷、和制热呢??

楼主:
To:  电话亭
首先对回贴表示感谢。那你以前做的,投入使用后有没出过问题??实践才是检验标准!

总结以上的讨论:
1、空调的功率分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
2、输入功率即多少匹,首先是衡量耗电量的一个基准,当然耗电量也与工况密切相关;
3、输出功率不好算,有制冷、制热等不同情况。设计时按150~200kcal/h制冷量  每平方米(见21楼详述)。
4、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故1匹之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见18楼详述)。

现在关键之处在于:负荷计算以何为准??

以上为个人总结,欢迎各位参与讨论!

网友G:
今天我特地看了公司的分体空调,为松下的KF-36G,
它的参数如下:
输出功率 3.6KW,
电流 5.5A
输入功率 1.14KW,220V 单相
根据公式(18楼)可得此空调为1.5匹,由1.5匹换算为功率 1.5*0.735=1.1KW≈输入功率1.14KW,
由此可得;:::;耗电量(负荷)计算按1匹=0.735KW没错。

网友L:
参照《上海地区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2004年新版中的附录,给出的。

网友N:
0.735kw

网友O:
一匹=0.746KW

网友O:
现查   0.746

网友P:
一公斤是多少?等于一千克吗?

网友Q:
长知识呀!

网友R:
长知识了。

网友S:
真得长知识,多谢楼上的各位。
有空请吃饭。

网友T:
呵呵!挺好玩!
1秒=?毫秒=?微秒=?纳秒......
往往一些最基本的单位容易忘记!
相信大家都有碰过在写东西时
却想不起平常很熟悉的某个字.

网友D:
HP为英制马力,1HP=745.7W
PS为公制马力,1PS=735.499W
1电工马力=746W

网友U(2004-09-26):
引用 网友D:

HP为英制马力,1HP=745.7W
PS为公制马力,1PS=735.499W
1电工马力=746W

还是楼上的写的最清楚!

网友V:
到底有没有定论啊

网友V:
选择制冷量的原则是:空调器的制冷量应略大于房间的冷负荷,房间的热负荷应考虑到房间的朝向,墙壁和屋顶的隔热情况,以及室内热源包括人员的多少。

举例:一个16平方米的卧室或客厅,需配多大冷量的空调器?

普通房间冷负荷的推荐值为115-145W/m2,取中间值130 W/m2为计算依据,则冷负荷=130×16=2080W。 由于空调器的实际制冷量比名义值低8%,因此所选空调器的名义制冷量必须大于2080÷0.92=2260W。选用空调器的名义制冷量应该为2300 W左右。

对于空调效果要求较高的房间,冷负荷应取160-180 W/m2。 这里再提一下瓦(W)过去用制冷量单位千卡/小时(kcal/h)之间的关系: 1W=0.86kcal/h; 1kcal=1.16W。

日本空调器常用压缩机的功率(马力)数值来表示制冷量,这是过去的习惯,并不确切,因为各厂和各个时期产品的性能系数是不同的,但大致上马力数与制冷量有如下关系:

0.5匹机组 制冷量1600-2000W

0.75匹机组 制冷量1800-2400W

1匹机组 制冷量2200-2800W

1.5匹机组 制冷量3200-4000W

2匹机组 制冷量4000-5000W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说得较细。
其它的大家可参阅25楼。
负荷计算以输入功率(1电工马力=746W)为准,输出功率即制冷量(1W=0.86kcal/h)了,换算公式如上。

网友W:
8楼和10楼的两位老兄真厉害!!!

网友X:
据我所知马有公马和母马之分,还有瘦胖之分,至于哪个马到底有多大的力,我看还是一匹匹的去测试一下为好。:)嘿嘿,外国人真会想办法,-------------------奶奶的!马力!可惜没有中国的单位,我认为最好用--------------------“牛”可惜单字又给人家用去了,用--------”条“好了,。。。。。。。。。。。。。。。。。。。。。:)

网友Y: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Z(2004-11-30):
搞不懂干嘛要搞这么复杂,算来算去还是都要换到瓦上来

网友AA(2005-08-25):
其实就是能效比的问题
41楼基本解释清楚了。
目前国家要求的能效比为3,也就是输入功率为1,制冷能力为3,(不是不遵守能量守恒,是消耗1的能量,从屋外搬动3个单位的能量到屋里)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1匹空调它的输入是735W而它的能力为3×735=2200W,所以从能力看应该大约是2200W左右为1匹,从输入看735W左右为1匹。
不过不同空调的能效比是不同的。能效比高的当然省电了。

网友AB:
46楼主的解答才是真正的答案

网友AC:
偷学了好多东西,谢谢各位楼主,太精彩了!
不知道同样匹数的挂机与柜机,功率是否一样

网友AD:
HP为英制马力,1HP=745.7W
PS为公制马力,1PS=735.499W
1电工马力=746W
空调上,1匹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

网友AE:
1匹等于0.735KW

网友AF:
困扰多时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解决

网友AG:
差一点被卖空调的骗了.

网友AH:
初中物理上有

网友AI(2005-11-01):
长知识,多谢各位。

网友AJ:
想不到空调功率还有这么多的讲头啊,学习是一种享受

网友AK(2005-12-30):
学到好多知识!!多谢各位楼主!

网友AL: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AM:
又是这个该死的匹!
1匹≈0.75KW
是这样的,空调上说的多少匹机是来源于日本的说法。
当年,日本的1匹机,其总耗电量为0.75KW,其制冷量为2200W至2500W。(COP约=3.0)
国人便将制冷量为2200W至2500W的空调称为1匹机,制冷量4700W左右的空调称为2匹机,如此类推。
但现在中国内不同品牌的工艺技术有明显的差异,被称为“1匹机”的空调,其总耗电量为600W至900W不等,如威力空调十分耗电,1匹机的耗电量为835W(记忆中)。
YOU SEE ?

网友AN:
电机上:英制1p=1.34KW

           美制1P=1.5KW
空调上的P指的是制冷能力。1P约等25GB(制冷量单位)和电机的功率没有关系。

网友AO:
一马力等于735KW

网友AP:
那么空调的制热量是每个平米多少千瓦算呢!望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啦

网友AQ(2006-03-09):
还是不清楚

网友AR:
新手学习中,句续

网友AS:
谢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AT(2006-04-12):
引用 网友F: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
楼主就是高,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AU:
空调上的指的是制冷能力,一般1匹=2500大卡大概的制冷面积多少啊 ?谢谢

网友AV:
zc确实很强。让我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AW:
同意4楼的

网友AX:
变压器的容量是伏.安
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所有设备的功率*时间常数(一般工厂是0.4~0.5)*功率因数

网友AY:
one horse ==0.735kw
one horse = 0.735kw

网友AZ:
很好啊!又增长了知识哦!谢谢楼主哦!

网友BA(2006-05-24):
谢谢各位大虾
长知识

网友BB:
匹、马力、KW是功率的单位;空调上的HP是能量的单位。

网友BC:
一马力等于750W

网友BD(2006-07-14):
终于搞清楚这个让我困惑以久的问题了

网友BE:
制冷量2200W中的 "W" 和耗电量735W中的"W" 不一样吗?不都是功率单位吗?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BF:
[灌水]
总之 匹 消耗功率所做的功 即:每匹大约消耗0.750kW的电量,空调质量好的,消耗电就少,你们说是不是?

网友BG:
空调是用电能换热的。它所说的24、32等功率是换热功率。和输入功率是不等值的。买空调看制泠能力就行。1匹,2匹都是模糊概念。

网友BH:
1 HP=0.746k

网友BI:
看了以上各位高手的论述,长进不小,希望能有多些类型的讨论!!好

网友BJ:
8楼的说法到才听说过   请大虾指教。 一匹=0.735kw没错。

网友BK: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匹的空调 1小时用735W的电,制冷得到2200W的制冷量。
选择电线按735W/匹来选。

网友O:
1P=1马力=746W

网友BL(2006-08-16):
长见识啦,多谢各位虾!原来铭牌上写的输入功率是电功率,输出功率是制冷功率,想不到啊!

网友BM:
四楼说得很详细

网友BN:
刚做完的一个工程 开始是35平方的进线 100A的空气开关 后来电器设备太多了 线烧掉了 就换成70平方的进线150A空气开关 但是后面又加了十几台空调 3台7匹的1台1.5匹的 其余全是3匹的  加上以前的二十几台空调 其中以前的只有两台1匹的 几台3匹的 其余的都是5匹的 还有其他的电器设备(十几台电脑/1000W~5000W不等的设备十几台 /照明+紫外线灯管有两三百条)加上以后开关和线又发热了 怕出问题 在甲方好说歹说终于要甲方再加一组70的进线不经UPS专供空调 以前改的70的线经UPS控制照明及其他设备. 没改时电流超过80A 现在40A~50A 应该没问题了吧  因为不知道怎么算 而且又太多了 三条线的负荷老是调不均匀 怕估计不好 只好把线加大点了 呵呵 麻烦大家谁能告诉我  多少平方的线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好应付点! 有劳各位了!~~~~~~~~~~~~~~~~~~谢谢先`

网友BO:
告诉你
电线的额定电流都是国家规定的啦,不过只有是国标的才有,你可以到我的主页gglifeng@163.com我会跟你祥聊

网友BP:
长见识了

网友BQ(2006-09-22):
1匹=1马力=735W。平时所说的空调是多少匹,是根据空调消耗功率估算出空调的制冷量。一般来说,1匹等于2500W的制冷量。
制冷量=HP数*COP值  现在空调的COP一般是3.2左右
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属于行业标准,在制冷这方面说是这样的,我认为,因为我是学制冷的
同是一匹数的空调产品,却包括多个型号的现象很普遍。以2匹空调为例,它并不是单指标准的2匹空调(其制冷量应该是5000瓦,即业内人士通常说的“50”)。而在销售市场上,2匹空调的概念又有“43”“46”“48”(即制冷量分别为4300W、4600W、4800W),统称为小2匹等不同瓦数,呵呵,晕了吧
一般2200~2600=1P   3200~3600=1.5P  4500~5100=2P

网友BR:
谢谢楼主,你说的很好!!

网友BS:
学是学到知识了,就是有点晕.谢谢各位!

网友BT(2006-11-19):
制热和制的输入功率也是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L:
老兄,人家问的是输入功率。你算的是输出功率。再说:输出还分制冷、和制热呢??

网友BT:
现在各厂商都建议不在安装设计空调时使用匹这个单位了,

网友BU:
空调也是看电工率
PS为公制马力,1PS=735W
HP为英制马力,1HP=750W
空调的1匹大盖是2400W的制冷量
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BV:
真的长见识!

网友BW:
长见识了。问题越辩越明,这就是集思广意。

网友BX:
感谢各位了!以前对空调的容量没有什么概念,比较模糊,看了大家的讨论学习了不少的东东,谢谢!

网友BY:
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但我都按800W算的

网友BZ(2006-12-20):
空调是这么回事哈

网友CA:
空调匹数,原指输入功率,包括压机、风扇电机及电控部分,因不同的品牌其具体的系统及电控设计差异,其输出的制冷量不同故其制冷量以输出功率计算。
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力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故1匹之制冷量应力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x1.5x1.162=3486(w),以此类推,根据此情况,则大致能判定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都可称为1匹,4500(w)- 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网友CB:
空调上好象一匹是2300瓦左右

网友CC:
匹数:实际是对空调输出功率而言;空调的耗电量应该用输入功率计算;国家规定一匹=2500W,可是厂家为了节省材料,都达不到标准,一般都做在2300W左右;买空调时想要看它的实际匹数就用名牌上注明的输出功率除以2500W就可以了。

网友CD(2007-01-25):
1匹就是1马力,是英制单位,我好像记得好多年前我们国家就有规定取消用“匹”、“马力”来表示功率,一律用KW表示,为什么一些空调还用此标注呢?

网友CE:
1P等于0.75KW

网友CF(2007-03-06):
谢谢各位楼主,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CG(2007-04-17):
想问一问各位
“强化电流”是什么意思?我是搞整流的,要想强化电流有什么措施吗?谢谢各位!

网友CH:
对空调来说,一般1匹为25的,1.5匹为35的,2匹为50的,以此类推。

网友CI:
1匹等于1马力,单位为HP;1匹=0.735KW
电机一般是以马力为单位的,
如1HP(0.75KW)
1.5HP(1.1KW)
2HP(1.5KW)
3HP(2.2KW)
5HP(3.7KW)
7.5HP(5.5KW)
10HP(7.5KW)
15HP(11KW)
20HP(15.KW)
25HP(18.5KW)
30HP(22KW)
40HP(30KW)
50HP(37KW)
75HP(55KW)
100HP(75KW)

网友CJ:
约0.75KW计量

网友CK:
那么我1。5匹的空调,到底放多的线才够了/
按你们的算法:1。5*0。75+1。125KW,那么1平米的电线就足够了吧?

网友CL:
感性负载放线预大点

网友CM:
亲下就跑

网友CN(2007-05-23):
哈哈,意思就是一匹马的力,0。75KW

网友CO(2007-06-30):
1马力--0.735KW ,1KW--1.35马力

网友CP:
空调的好象是一匹=2600KW

网友CQ(2007-08-25):
我想应该是0.735KW

网友CR:
应该是0.75KW吧,我查的变频器上是是这样的

网友CS:
1马力=735W,一匹的定义就是输入1马力的功率!

网友CT:
hehe,我觉得35楼的朋友发的很明白了,我们吧要谈政治!!!!!!!!!

网友CU(2007-10-07):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是制冷量吗,2500

网友CV(2008-01-10):
学到东西了,非常感谢

网友CW(2008-06-26):
大家好!我从事家用中央空调销售工作!现有一些关于家用中央空调的问题想请教:
1、设计标准,因现有的品牌大多标称室外主机为室内机容量的50-130%,那么针对不同的使用功能,容量是设计是有所不同?有行业标准吗?
2、俗称的1匹与制冷能力(KW)是这样换算的?1匹=2500W吗?

网友CW:
大家好!我从事家用中央空调销售工作!现有一些关于家用中央空调的问题想请教:
1、设计标准,因现有的品牌大多标称室外主机为室内机容量的50-130%,那么针对不同的使用功能,容量设计是否有所不同?有行业标准吗?
2、俗称的1匹与制冷能力(KW)是这样换算的?1匹=2500W吗?

网友CX(2008-11-13):
1匹等于0.75kw

网友CY:
恩,一匹为0.735KW

网友CZ: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匹等于1kW吧。一马力等于735W。
各位,对不对呀?

网友DA(2008-12-15):
具体耗电量还是按匹算.还是输入功率.

网友DB:
空调的制冷制热量也是用匹来表示的!

网友DC:
大家回答挺全面的,我只知道1HP=735W。

网友DD:
本人同意3楼的答案。

网友O: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匹等于1kW吧。一马力等于735W。
各位,对不对呀?
知道一匹等于1马力吗?

网友DE:
是啊,难道马力还分电工很 机械吗,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