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2):
我打算用三菱PLC的扩展模块16MYT控制四位八段数显管,由于主程序太长,程序扫描周期长,致使八段管闪烁。曾经尝试用定时器中断的方法减少数显管子程序的等待时间,但是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只有以为能显示。不知哪位大虾做过此项目,有何高招,忘指教。

网友A:
把主从关系改写试试﹗就是说本来是我采集你﹐现在你采集我﹐懂了吗?

网友B:
试试把数码管显示等待时间加长,即数字显示时间大大短于等待显示时间,会有结果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