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3):
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啦。

网友A:
输出指示灯有亮的话,请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应输出点与公共端是否导通,导通就说明已经有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YENCE PLC程序输入后,开关通电,指示灯有启动,-----什么指示灯?
而且动作没有问题,控制顺序都正确,就是没有输出,--没输出如何知道动作没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这样,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什么PLC?型号?

楼主:
KEYENCE KZ-10R 指示灯开关的顺序没有问题,就是输出端没有反应,我用万用表量过。
方兄,帮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YENCE KZ-10R 指示灯开关的顺序没有问题,就是输出端没有反应,我用万用表量过。
方兄,帮帮忙!

你的意思是不是输出指示灯有,但是实际上输出端子没有输出?
KZ10R是继电器输出,输出的时候输出端子和公共端子导通。
如果是输出指示灯有,但是实际上输出端子没有输出,2楼的建议是对的。
这种情况是可以维修的。打开外壳,拔出输出继电器,直接量该继电器插座上线包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有,则继电器损坏,更换继电器。如果没有,则线路板损坏,检查相应点的输出晶体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应该比较简单。
晚上我开QQ到时再聊。

网友A:
你不接公共端当然是没有反应了,万用表量一下对应的输出点500~503在输出灯量时与输出公共端是否导通?

网友C:
先用下面的程序测试,如果听不到继电器的响声,10点的也没什么维修价值了,长痛不如短痛吧--------丢掉。
LD 2006
OUT 500
END
ENDH

网友A:
继电器导通及断开时都有声音的,有声音就说明继电器有动作!

网友A:
还有问题的话来电话,帮你解答;
TEL:0576-2401797

网友C:
如果要全部输出点输出含扩展等很多点,可用下面的程序
LD 2006
LDA $FFFF
STA 500
LDB 2006
LDA $0000
STA 500
END
ENDH
如果你是广东的,我可以免费帮你确定故障点,来回运费当然是你出啦,换板级的检测肯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