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3):
西门子s7-200的数字量扩展模块的输出点坏,输出LED灯亮。
怎么维修?

网友A:
在保内的话,就找西门子修把。过保的话,就买一个新的把。修的话好象不是很划算。

网友B:
检测是否是继电器烧毁?

楼主:
我想也可能是继电器坏,不知好不好换。

买个新的五六百,修个触点应该划算些吧。

网友C:
西门子s7-200的数字量扩展模块的输出点坏,输出LED灯亮。
怎么维修?
究竟是继电器坏,还是触点坏?

网友D:
修好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