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3):
本人用的是研华-1780的板卡,外接的是ADAM-3968的接线板.外部信号为LS-1206B的流速仪.(特别注明:流速仪输出的信号为脉冲信号,每转一圈输出2个脉冲信号)..........

前期工作:
1.我在组态王里面设置设备中定义一切OK.共定义了2块板卡,为PCI1和PCI2.
2.用1780的管理软件,监测也OK!在COUNTER里面找到CHANNEL1,  点   EVENTCOUNING
将流速仪输出的2根线接至3968的CLK1口(注:CLK口与CHANNEL一一对应)手动转动流速仪可以看到数字在变化.
OK! 以上所有 工作只是为了证明我的所有设备是否正常.

求解(先作一个口的输入显示):
      在组态王软件里面,定义设备PCI,在定义一个变量连接设备PCI1,寄存器为DI1,数据为BIT.(只读)采集频率1000.转换方式:直接累计.最小0,最大999999.
但在运行过程中看不到数据变化..
是不是我的寄存器设置有错?还是板卡设置没设置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数据采进来了吗?

楼主:
数据在1780的管理软件里可以采集的到!!!
但在组态王里面就采集不到阿!!!!!!!!!!!!!!!!!!!!!!!!!!!!!!!!!!!!!!!!!!!!!

心情姐求解阿...........

网友B:
如果数据在别的软件可以采集的到,但在组态王中却无法采集的话,你可能就要检查你有没有安装好这一种板卡的驱动了!!

楼主:
驱动应该安装的没问题啊........................

我的头都要核爆炸了..............................

楼主:
好了,搞定了,
1780的卡真的好头疼。。。。。。。。。。。。。。。。

网友B:
晕死!搞定了也要拿来大家学习一下啊!!!!

楼主:
CT0- CT7 LONG I/O整数 只读 current total of the specified counter
COV0- COV7 BIT I/O整数 I/O离散 只读 非0:溢出
CB0- CB7 BIT I/O整数 I/O离散 读写 0停止计数器1开启计数器
以下为事件计数器的设置
CIV0-CIV7 UINT I/O整数 读写 初始化计数器值
CM0-CM7 STRING I/O字符串 读写 计数模式,范围A-X(详见板卡使用说明)
CD0-CD7 BIT I/O整数 I/O离散 读写 0.减小 1. 增加
CE0-CE7 BIT I/O整数 I/O离散 读写 0:上升沿开始计数
1:下降沿开始计数
COE0-COE7 BIT I/O整数 I/O离散 读写 1.输出开  0.输出关
COM0-COM7 UINT I/O整数 读写 计数器输出模式
0 终端计数结束针脚N输出高脉冲
1.终端计数结束针脚N输出低脉冲
2.终端计数结束针脚N输出由底到高脉冲
3.终端计数结束针脚N输出由高到底脉冲
注:方波输入时计数模式选2或3
CS0-CS7 UINT I/O整数 读写 时钟源选择
1. from pin OUT N-1
2. from pin CLK N
3. from pin CLK N-1
4. from pin FOUT 0
5. from pin FOUT 1
6. from pin FOUT 2
7. from pin FOUT 3
8. from pin Gate N-1
GS0-GS7 UINT I/O整数 读写 门控选择
1. No gating
2. from pin OUT N-1
3. from pin Gate N
4. from pin Gate N-1
GP0- GP7 BIT I/O整数 I/O离散 读写 门控极性选择
0:High level for level active, rising edge for edge active
1:Low level for level active, falling edge for edge active

所有 的设置参数都在里面了...

发上来了,但那个频率表的设置没有发,因为用不上,并且在1780里面作频率设置时候,只能用它的0,2,4,6口,不公平阿!!!!!!!!!!!!!!!!!!!!!!!!!!

但作计数功能就可以用CLK0----CLK7.....8个口了!

楼主:
嘿嘿.........我的头像换了,帅不?????

网友C(2004-12-11):
ke you ren yong linghua

网友D(2006-12-20):
那位大哥大姐有关于(组态软件)的资料?告诉我好吗?我的邮箱是mydangerous521@163.com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