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3):
最近用三菱的GT-DESIGNER,覺得沒HITECH的軟件那樣用的爽,也許是不熟的緣故.一般功能,個人覺得還是HITECH的軟件好用,可惜HITECH的機器不太好.各位覺得呢?

网友A:
是的
而且对中文的支持也有些问题

网友B:
还是HITECH触摸屏好用,但HITECH也有缺点,程序可以下载不能上载,不过刚好不用害怕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抄袭!

网友C:
海泰克,,,,.............................真的好用吗?????
我看不是吧,低速或许还可以
但高速就不行了,三菱的我看还不错啊!!!!!
就是贵了点!!!!!!

网友D:
HITECH的可以上载,只是不能看到而已。重新下载仍可使用,所以劳动成果还是可以偷的。

网友B:
我当然知道可以下载,我的意思是上载后不能编辑,如果要重新下载,何必用PC先上载呢!直接两台人机程序对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