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产品!

楼主(2004-08-03):
目前,小弟的项目准备采用台达的工控产品,但苦于不清楚台达的品质如何。万望有台达产品使用经验的大虾们,能讲一下台达的东西的优劣。。。。致谢!(包括变频器、PLC、OPLC、HMI等)

网友A:
还可以,PLC指今基本是仿三菱的,变频器也还不错占了国内中低端变频器的大部份市场,海泰克的前身就是台达, 如果是结合用在中低端项目的的话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再说了,台达可是咱中国人的东东啊!就算是差一点你也要将就哦!!!!!

网友B:
变频器性能还可以,价格也便宜,不错。放心选用

网友C:
不错,我公司用了几台台达11KW   B系列的没有出现过什么毛病。

网友D:
变频器台达S系列不要用,维修率太高,A、B系列性能还可以!
PLC性能不怎么样!
人机价格不错,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了,画面多的话换一个画面等半天!
OPEN PLC还可以!

楼主:
THX......
呵呵,就是因为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才有考虑的,否则都已经不看了。

网友E(2010-10-10):
我公司为台达一级代理商。
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李先生:13530223967
有专业技术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