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3):
请问在工频运行时使用BX功能切断变频器的输出,且变频器所带的电机用电磁抱闸立即抱死,对变频器的、影响大吗!!

网友A:
没有问题的,你已把变频器的电给切断了。

网友B:
可以的,最主要的是变频器选取惯性停车,这样给出信号后变频器停止输出,电磁抱闸起动把电机停下,如果你选取减速停车变频器将报警!

网友C:
紧急停车与变频器选取的停车方式无关,不论选取的停车方式如何都立即停止输出,否则哪叫急停?

网友B:
选取减速停车时变频器是按照你设定的减速时间来停止的,如减速时间设为3S,就是给出停止信号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额定频率降到0用3S时间,所以给出停止信号后变频器还是有输出的,如果这时电磁抱闸起动,变频器马上会报警;
所以用电磁抱闸时必须把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