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请问大家,三菱胶印机水辊直流电机转速不正常,速度偏高且不可调速。是不是端部的测速电机有问题?此前曾拆开过,会不会是安装问题,磁极位置不对引起的?望大家赐见!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先检查以下 测速电机,没问题就是调速主板了,

楼主:
谢谢,我想应该是测速电机问题因为换相环磨损严重。我还有一个疑问,对测速电机来说磁极的位置会不会影响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