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传动

楼主(2004-08-04):
三位四通电磁阀通电,电压正常,但只动作1秒,停止后又可以动作1秒.手动点压阀门表现正常.求助各位大侠正解!

楼主:
各位,帮帮我呀

网友A:
电磁阀是新的吗?
电路有问题 吗?
是否线圈就通了1秒的电?
气压正常吗?
排油口是否堵住?

楼主:
阀门是新买的,线圈一直220v通电,同设备其他阀门工作正常
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B:
是不是买的脉动电磁阀,

网友C:
手动正常,就是电路问题,再查一下线圈。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一个电位器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搞明白,假如手动没问题,那至少说明油的压力是合格的.为什么在调高油压和流量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2004-09-24):
阀属于先导阀,本身要靠液压才能打开,打开前油路背压,压力能够打开阀体,但打开后,压力下降,阀体复位,关闭阀门,压力又升高,又能打开,如此反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阀属于先导阀,本身要靠液压才能打开,打开前油路背压,压力能够打开阀体,但打开后,压力下降,阀体复位,关闭阀门,压力又升高,又能打开,如此反复。
原来如此呀!
不过,还没有接触过3位4通的先导换向阀.我要多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一个电位器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搞明白,假如手动没问题,那至少说明油的压力是合格的.为什么在调高油压和流量后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看明白

网友F(2006-02-19):
楼上的没看明白还要说吗?

网友G:
刚听说,又学到一点.谢谢!

网友H:
请问先导阀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