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请问一下  电机传动中,转矩,转动惯量和飞轮转矩的计算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用的到吗

网友A:
电机传动中,转矩,转动惯量和飞轮转矩的计算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用的到。

比如说,对于恒转矩控制的系统,转矩的参数就是主要的参数了。

在控制过程中,惯量和飞轮矩应该是一个概念,飞轮矩包含在惯量里面了,这个参数也很重要,是调节系统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依据。它直接影响系统的动态性能。如,加速性、响应速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