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我的电脑串口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打开占用了,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很急啊!

网友A:
估计是被某些进程占用了。比如某些串行输入设备,也有可能是感染了病毒。
一个一个关闭进程试试。

网友B:
将机器里面一些不要的程序删除掉!!!如果刚装的操作系统应当不会有这个现像,可能是某个程序占用了,一个个的删,然后再一个个的装,我想你就可以找到是哪个东东在作怪了!!!!

网友C:
如果你以前在串口安装过设备的话,把这些设备的驱动程序删除,有时这些驱动会阻止其它设备使用该COM口;

网友D:
重新分配中断地址

楼主(2005-01-24):
可能是病毒吧,已好了,谢谢诸位

网友E:
可能是串口坏了,要还主板!
我们公司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如果你装了AB的PLC编成软件,它会占用你的一个串口端口的。一般应该是程序打开了串口得端口。

网友G(2008-11-21):
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可以手动更改你的串口!

网友H(2011-06-16):
如何删除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