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最近我去电脑市场看了一下,有COM口的手提快绝灭了,现在想买台手用于PLC的,
但是没有COM口怎么办?本想用USB转COM口,但没能连接上,
我用的是S7-200,不知有谁用过,有什么技巧?
谢谢你的提点。

网友A:
DELL有串口,配置也可以:1.6G、内存512MB、硬盘60G

网友B:
可以用USB-COM电缆,WIN98下需要安装一个延时程序,才能通过PC-PPI电缆与S7-200通讯!
2000及XP下我没有试过!
软件我用的是STEP 7-Micro/WIN 32;

网友C:
东芝satellite M20有com口

网友D:
其实联想的也有串口,致于好不好用那就见仁见智喽!!!!!
如果仅仅只是用来下载程式,我想用USB转串口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延时程序,就可以用USB连了!如果是用有设置通信速度电缆的话!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F:
我现在用的就是usb-232转接口,目前为止没什么问题

网友G:
usb转RS232也有好坏之分,我有两条线,一条只可上传prg到PLC,而另一条则可双向传输。

网友H:
COMPAQ Evo N6x0系列是目前做工控的首选。

网友I:
三个办法:1选带串口的电脑,HP不错(compaq)
              2用USB转232的电缆
              3买个5511或5512,可以跟S7通讯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买了一台新笔记本,也是没有标准9针COM,买了一个USB转换器,但AB-SLC500在DOS下才能用,而USB驱动程序要在WIN下才能运行,最近下载了RSLogix500, 但一运行就出现界面就不动了,怎么处理?

网友K:
我买了5,6条usb转com线,每条在除了omron以外的plc上使用都没遇到问题,而只要跟omron的plc连接就会出现连接不时中断的情况,但和omron的触摸屏都没问题,只有一条很好用,从来不出错,简直当作宝贝收起来,不知道以上各位提到的那个延时程序是否有帮助。

网友L:
资料上看到西门子现在已经出了USB编程线,可以打电话问问

网友M:
可以自己做吗?能 提供资料吗。CHUWEIPING@SINA.COM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N:
稳定性不高

网友O:
用PC卡转COM吧,1700元左右。

网友P(2004-09-12):
在那儿买的?我在深圳买了两条了,还是联不上。

网友Q:
USB转232的电缆,我在易趣上买的,什么PLC都能连,是HP的才35元!

网友R:
可以用USB-COM电缆,捷通科技有好用的,支持大多数PLC,连S7-300 MPI适配器都可以通讯,真正USB虚拟串口。

网友R:
另外用STEP7  MICRO WIN32 V3.2 SP4的软件直接支持S7 200 USB转换器选择设定。绝对好用。

网友S:
哪里有usb-232转接口,请发至xiaogezide@yeah.net谢谢

网友T:
我买了一个USB--->COM的连线,75元。用来联AB Logix5000 ,效果不错。

网友U:
usb对232转接口也不是很贵啊,几十块而已,买一个啦

网友V(2008-11-21):
可以用USB转串口,也可以笔记本的PCI转串口卡会更稳定!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USB-COM电缆,WIN98下需要安装一个延时程序,才能通过PC-PPI电缆与S7-200通讯!
2000及XP下我没有试过!
软件我用的是STEP 7-Micro/WIN 32;

s7200的话没有串口就用6ES7 901-3DB30-0XA0电缆
这个是usb/ppi电缆,xp无需安装驱动,原装的630左右,比较稳定!其他usb转串口的我用了都不稳定!

网友X(2008-12-25):
可以用USB转串口就可以了,不过有的设备不支持这样的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