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4-08-04):
本人现有一问题,请问对于高压电机用软启动来启动的话,对软启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的行不行,若可以的话,选型的原则是什么?请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A:
我不太清楚。

不过,你要把你的主题放在标题中。就一个“紧急求助”,别人也不知道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要把你的主题放在标题中。就一个“紧急求助”,别人也不知道啥呀。
同意!!!
希望大家都这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