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我这里的显示屏,有的横竖条纹稀疏分布不均在上面,有的在面五分之二整快变成黑,有的上面出现各色杂纹,请问各位有否修复办法.

网友A:
你是否拆开过才出现的?一般这种情况不是坏不用修。

网友B:
应该是液晶屏出问题了!

网友C:
液晶屏高压漏电,可以修的

楼主:
没拆过,我公司有好几台都有类似问题,希望求助各位大师,能把此解决. 就是能知道引起的原因也好.

网友D:
找卖给你的三菱代理商换!

楼主:
换一只是行了,可是,我还想知道引起的根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