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4):
坏了,能修吗?

网友A:
没有不能修的东东,关键是看你肯花什么价钱找什么人!!!!
当然我也不能修,不过我找的到可以修的人!!!!!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故障?
有些情况下修可能与买台新的一样了!

楼主:
对了,修和新买相差无几.
关键想知道什么缘由造成.好采去防范.

楼主:
多谢各位,我很想见有类似故障,取得原因,不至下次发生.

楼主:
让PLC使F940显示零度,加热控制模块常通.

网友C:
你怎么知道一定坏了?

楼主:
我无发正常使用,换一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