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直流电机在如今还常用吗?

主要应用于哪一方面?

哪位朋友能为在下详细讲述一下

先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真的只能用在玩具和剃须刀上了,在工控领域最终会被变频器和伺服等完全代替,跟末代皇帝的命运差不多。

网友B:
好象日本的一些机器上还在用这类东东哦!

网友C:
在印刷行业用的还蛮多的,由于直流电机的调速性能比较优越一些,对调速要求较高的印刷机械还是用的挺多。比如,德国罗兰机。日本三菱印刷机等

网友D:
钢铁行业也挺多,不过交流的也开始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真的只能用在玩具和剃须刀上了,在工控领域最终会被变频器和伺服等完全代替,跟末代皇帝的命运差不多。
我同意这个“高瞻远瞩”的预言。但是起码目前并没有这种趋势。直流电机象“末代皇帝”,但目前仍还是“方兴未艾”。原因有二:
第一,一般的交流变频技术在低速大转矩(甚至堵转)的控制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目前赶不上直流控制在此状态的性能。交流伺服可以,但是交流伺服所花的“银子”比直流系统要多得多。用户自然要权衡。
第二,即使是普通的交流变频,如果采用工程型装置,组合的系统也比同等容量的直流系统贵,这是不言而喻的。拿电机做比较,大容量的交流变频电机和直流电机价格基本差不太多,直流电机略贵一些,小容量的交流变频电机比直流电机要便宜;但是装置的售价,交流比直流贵得多。组成系统做比较,你会发现,同等容量、同等转速范围的直流系统,比交流变频系统便宜很多。
因此,工程设计在考虑成本的时候,往往将交流系统和直流系统都胜任的场合,首选直流系统。图得是便宜。而交流系统不能胜任的(堵转控制、超低速控制)更是直流系统非他莫属。待传动技术发展到了人们所期望的时候,自然法则将是无情的了。直流电机退出历史舞台“没商量”。

网友F:
至少目前直流电机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任大侠,直流系统的维护成本要高于交流系统很多。除非时要求极硬的特性,否则我就选择交流矢量变频系统。那是你的强项(我都快误认为你是做变频器的了),要多多指点我等。

网友H:
别忘记了大多数的直流电机可工作在电动和发电状态。
在大功率大惯量负载、四象限频繁切换的工作环境下(如龙门刨和钢板热轧机驱动),又或者一切能耗制动方案都不能被接受时,就是它的用武之地。
有一天,如果连它最后的光环都生锈了,就该是它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任大侠,直流系统的维护成本要高于交流系统很多。除非是要求极硬的特性,否则我就选择交流矢量变频系统。那是你的强项(我都快误认为你是做变频器的了),要多多指点我等。
“直流系统的维护成本要高于交流系统很多。”这是许多人认为目前的交流变频系统应该代替直流调速系统的一个理由。似乎这个理由很充分。是呀,交流鼠笼电机没有换相器,不用检查碳刷的磨损情况。甚至“免维护”。真的免维护吗?否!交流鼠笼电机,也要定期的维护,清洗转子轴承,更换转子轴承。既然是这样,不也要定期的拆卸电机吗?能比直流电机的维护省多少事?至少我现在是这样子认为的。只有真正的免维护电机的出现,那才是彻底的革命呢。
关于调速特性硬度,我的看法是,目前的交流变频调速与直流调速都具有很好的“硬度”。现在的交流变频矢量控制(现在还出现了直接转矩控制)的调节特性的硬度,决不逊色于直流调速系统。只是目前的交流变频系统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挖土机”特性(安全的堵转功能),直流系统却可以。仅此而已。(交流伺服系统除外)
我的一些客户,非要求我把现在成熟的直流传动该为交流变频。问其理由,回答说现在同类的系统国外全是采用交流变频了,交流系统先进。搞的我很无奈。硬着头皮痛把直流改交流了(多花了许多的银子呢,老板很心疼的)。交流系统比直流系统先进?这也是个理由?不错,国外的传动行业,交流系统和直流系统都能满足的场合,首选交流系统。这是因为在国外,同等功率的交流系统比直流系统价格要低,国外的直流电机很贵的。而国内不同,国内的情况相反,同等功率直流系统比交流系统便宜(便宜得多)!说到先进,不错,交流变频技术商品化的出现,比直流系统晚了半个多世纪(我没有确切的统计),就先进了吗?她还不是在仿真了传统直流调速的理论以后,建立了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以后,才有了广泛的应用、发展吗?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的、因地制宜的选择应用交/直流的传动技术。这才是聪明的做法。

网友G:
任工说的极是,但我觉得国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技术上),所以,我还是觉得交流的系统好。另外,交流系统的维护间隔比直流系统要长很多,在很多场合就要显示很高的经济价值了。

网友I:
直流电机在航空航天卫星等领域用的还是多的

网友J:
制造工艺、成本上,交流电机是否要低一些。

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稀缺”的道理,会让一切浪费资源的东西淘汰。--这才是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