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我正在为输汽管道安装流量计,检测的是过热蒸汽的流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都不大,用不用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

网友A:
假如你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且温度压力变化不大,则可在流量显示仪中采用固定补偿的办法解决温压补偿的问题。不过流量计那么贵的设备都装上去了,还在乎一台压力变送器和一只温度检测元件吗?就好象西装都穿上了就舍不得换掉那双解放鞋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且温度压力变化不大,则可在流量显示仪中采用固定补偿的办法解决温压补偿的问题。不过流量计那么贵的设备都装上去了,还在乎一台压力变送器和一只温度检测元件吗?就好象西装都穿上了就舍不得换掉那双解放鞋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在为输汽管道安装流量计,检测的是过热蒸汽的流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都不大,用不用进行温度和压力补偿

就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指导,我也很想安装压力补偿和温度补偿,可是领导说“我们压力和温度的变化不大,不用浪费钱了。”所以,没办法,退一步,只好用流量计中的固定补偿了。
再次谢谢前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