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陈老师,你好!
   我新买了一个触摸屏OMRON NT631C-ST151B-EV2S ,现在能下载应用程序,但不能系统安装,显示通讯错误。软件是:ntst3.3c,
    电缆是:
   PC     PT
    2--------2
    3--------3
    5--------9
   7---------5
   8--------4
  也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不好说。
电缆没问题!
触摸屏上能显示系统安装界面吗?
NTST的系统安装器没问题吗?
什么时候显示安装错误的?

网友B:
你是新版的V2软件,要用NT4。1软件安装系统软件!

网友A:
谢谢3楼的兄弟。
查了一下,确实是如此。找你的供货商要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