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什么》怎么接才能达到漏电保护的功能》

网友A:
1、检测零序电流(通过零序互感器或零序电抗器)
2、通过隔离的直流,利用电压比较器

网友B:
漏电保护按动作原理可分为三类。
1电压型漏电保护,
2零序电流型漏电保护,
3泄漏电流型漏电保护。
它们的动作时间有快有慢。其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乘积(动作特性)应不超过30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