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脉冲变压器在触发器中的作用有(            )。
A:阻抗变换      B:隔离作用  C:保持脉冲极性正确  D:可同时输出两组独立脉冲
  晶闸管电路中采取过电压保护措施有(           )。
A:进线电抗器  B:避雷器  C:整流变压器屏蔽层  D:阻容吸收装置        E:压敏电阻  F:硒堆  G:瞬间电压抑制器  H:整流式阻容装置
  组成移相触发器的基本环节有(            )。
A:同步电压  B:移相环节  C:脉冲形成环节  D:整形环节  E:放大环节F:脉冲输出环节
  以下(        )电路可以工作于有源逆变。
A:单相全控桥  B:单相半控桥  C:三相半波  D:三相半控桥  E:三相全控桥
  晶闸管电路中快速熔断器的安装位置可在(      )。
A:直流侧  B:交流侧  C:与晶闸管串联  D:与晶闸管并联
  当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不够大时,要对晶闸管的容量进行扩展,应采取(     )。
A:晶闸管串联  B:晶闸管并联  C:采取均压措施  D:采取均流措施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有(        )。
A: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
B: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反方向的直流电源
C:ㄧEㄧ>ㄧUdㄧ  D:α>90°E:α<90°
  逆变失败的原因有(                 )。
A:断电  B:电源缺相  C:晶闸管损坏  D:触发脉冲丢失  E:触发脉冲相位滞后  F:逆变角太小  G:快熔烧断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三个引脚符号(            )。
A:源极 S  B:漏极 D  C:栅极 G  D:发射极  E  E:集电极  C
  晶闸管的过零触发指(          )。
A:触发脉冲总是在交流电压过零点发生
B:负载上得到完整的正弦波
C: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改变导通的周波数来改变输出电压有效值或输出功率
D:常用于调功器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采用Δ/Y接法,初级接380伏三相交流电,控制角α=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伏,求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为(     )
A:U2φ=Ud/1.17cos0°
B: U2φ=Ud/[1.17(1+cos0°)]
C: U2φ=Ud/2.34cos0°
D: U2φ=100V
E: U2φ=200V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100V,当控制角α=60°时,输出平均电压ULAV为(    )
A:ULAV=1.17 U2φ(1+ cos60°)
B: ULAV=1.17 U2φcos60°
C: ULAV=2.34 U2φcos60°
D: ULAV=58.5V   E: ULAV=117V   F: ULAV=175.5V
简答题
1. 在使用JT-1型晶体管图示仪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① 仪器长期使用后,需定期计量和维修
② 测试时必须规定测试条件,否则测试结果将不一样。
③ 根据被测管的极限参数,调节有关旋钮时,应注意不超过极限参数值。
④ 每项测试完毕,应将“峰值电压”和“阶梯电流和电压”均置于最小位置,然后关闭电源。
2. 简述数控机床CNC装置硬件、软件的组成。
答:硬件是由微处理器CPU、总线、存储器、MDI/CRT接口、位置控制器、低带阅读机接口、I/O接口组成。
   软件由管理软件和控制软件组成,管理软件包括零件程序的输入输出软件、显示软件、诊断软件。控制软件包括:译码软件、刀具补偿软件、速度控制软件、插补运算软件、位置控制软件。
3. 要在一个示波器的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信号的波形,可采用哪些方法?
答:一种是采用双线示波管,即具有两个电子枪,两套偏转系统的示波管。
另一种是将两个被测信号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交替送入普通示波管中进行轮流显示。由于示波管的余辉和人眼视觉暂留的缘故,当轮流速度很快时,看起来就好象同时显示出两个波形。习惯上将采用这种方法的示波器称为双踪示波器。
4. 什么是伺服电机?有几种类型?工作特点是什么?
答: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5. 什么叫零点漂移?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是什么?
答:所谓零点漂移,是指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等,在多数放大器中,前级的零点漂移影响最大,
级数越多和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越严重。
6. 直流电机检修后,应做哪些试验?
① 测量各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② 确定电刷几何中心线的位置。
③ 耐压试验
④ 空载试验
⑤ 超速试验
1.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  )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2.相对磁导率( )。
A:有单位  B:无单位  C:单位是亨/米  D:单位是特
3.磁阻的单位是(  )。
A:亨/米  B:亨-1  C:米/亨  D:亨
4.线圈中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  )。
A: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B:磁通的大小成反比        C: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  D:磁通的变化率成反比
5.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    B:线圈的匝数
C:线圈周围的介质      D:线圈的电阻
6.示波器面板上的“聚焦”就是调节(  )的电位器旋钮。
A:控制栅极正电压      B:控制栅极负电压
C:第一阳极正电压      D:第二阳极正电压
7.使用示波器之前,宜将“Y轴衰减”置于(  ),然后视所显示波形的大小和观察需要再适当调节。
A:最大  B:最小  C:正中  D:任意档
8.同步示波器采用触发扫描时,要求触发扫描电压的工作周期(  )被测脉冲所需要观测的部位(一个周期、脉宽、前沿等)。
A:远大于  B:略大于或等于  C:小于  D:远小于
9.使用SR-8型双踪示波器时,如果找不到光点,可调整“(  )” 借以区别光点的位置。
A:X轴位移  B:Y轴位移  C:辉度  D:寻迹
10.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
A: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11.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对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的是(  )。
A:前级  B:后级  C:中间级  D:前后级一样
12.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应而要引入(  ),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
A:深度正反馈 B: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D:浅度负反馈
13.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其伏安特性的(  )特性进行稳压的。
A:正向起始  B:正向导通  C:反向  D:反向击穿
14.或非门的逻辑功能为(  )。
A:入1出0 全0出1     B:入1出1  全0出0
C:入0出0  全1出1          D:入0出1  全1出0
打字好辛苦啊!上传好累啊!有空再传!

还有的在52楼!!!

网友A: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E-MAIL:renpengfei2233@sina.com

楼主:
已发,请查收 renpengfei2233@sina.com

网友B: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weidong0713@163.com
逍遥:我真的可以的!
灵儿:不要…逍遥哥哥,我要留下来。
逍遥:去吧
灵儿:不要…留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不要逍遥哥哥承受这种痛苦。
逍遥:灵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是你相公,我是你的逍遥哥哥,我真的可以你相信我。你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来承担这一切好吗?
灵儿:不…逍遥哥哥,我们不是说好了的?你忘了吗?逍遥哥哥,我想回家。
逍遥:我知道了。
灵儿:带我回去好吗?我想回逍遥哥哥的家,我是…我是逍遥哥哥的妻子,我是……我是余杭镇的人,我们是…乡巴佬…带我回家吧。
逍遥:好…好…我带你走,回我们…回我们的家。
灵儿:嗯,好……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
qianhongchong@163.com

楼主:
给各位发些我高压电工复证的资料,请到www.1g.com.cn  下
提取密码:5667200481276550530

高级电工的我也上传了,请到www.1g.com.cn  下
提取密码:1242200481277360940

麻烦各位了!SORRY!尽快哦!有时间的!!!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在准备9月份的考呢,非常感谢.
 XLSHZ@163.COM

网友E: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十分感谢。cw0304@2911.net

网友F:
能不能麻烦你也给我传一份
上面那个太早没了
谢谢了
kele_1223@citiz.net

网友G:
高压电工和高级电工的都给我发一份可以吗?wenkey8866@126.com

网友H:
请给我发一份,szs182@sohu.com  谢谢

网友I:
楼主:能给我发一份吗?superwpc@avl.com.cn。谢谢

网友J:
朋友:
    能不能给我传一份高电考核资料到:linwei_99@yahoo.com.cn      我9月4号就要参加考试。谢谢

网友K:
朋友:
    能不能给我传一份高电考核资料到:zljem_cn@sian.com我9月就要参加考试。谢谢

网友L:
楼主:请给我发一份!     q-yihui@163.com         谢谢!!!

楼主:
7——18楼的朋友真对不起,最近很忙,没空来看看,信已发出,希望不会耽误各位!对不起了!没收到的来信!!

网友F(2004-09-07):
我,我是十二楼的
我没受到呢
55555~~~

网友M:
楼主:请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teq6@163.com

网友N:
能不能给我发份,谢谢
yangjingjia@163.com

楼主:
未收到的请来信,我收到好多退信,我都忙晕了!!!

网友O:
兄弟!!能否给我发一份!!zps95112@163.com

网友P:
能给我一份吗?11月份考.谢谢   ljgm001@163.net

网友B:
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想考,谢谢   weidong0713@163.com
逍遥:我真的可以的!
灵儿:不要…逍遥哥哥,我要留下来。
逍遥:去吧
灵儿:不要…留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不要逍遥哥哥承受这种痛苦。
逍遥:灵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是你相公,我是你的逍遥哥哥,我真的可以你相信我。你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来承担这一切好吗?
灵儿:不…逍遥哥哥,我们不是说好了的?你忘了吗?逍遥哥哥,我想回家。
逍遥:我知道了。
灵儿:带我回去好吗?我想回逍遥哥哥的家,我是…我是逍遥哥哥的妻子,我是……我是余杭镇的人,我们是…乡巴佬…带我回家吧。
逍遥:好…好…我带你走,回我们…回我们的家。
灵儿:嗯,好……

楼主: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B:
谢谢,已收到
逍遥:我真的可以的!
灵儿:不要…逍遥哥哥,我要留下来。
逍遥:去吧
灵儿:不要…留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不要逍遥哥哥承受这种痛苦。
逍遥:灵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是你相公,我是你的逍遥哥哥,我真的可以你相信我。你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来承担这一切好吗?
灵儿:不…逍遥哥哥,我们不是说好了的?你忘了吗?逍遥哥哥,我想回家。
逍遥:我知道了。
灵儿:带我回去好吗?我想回逍遥哥哥的家,我是…我是逍遥哥哥的妻子,我是……我是余杭镇的人,我们是…乡巴佬…带我回家吧。
逍遥:好…好…我带你走,回我们…回我们的家。
灵儿:嗯,好……

网友Q:
麻烦你,能发一份给我吗?我7.9月都失败了,我准备10月底的那次啊!!!!谢谢啊
kemp710@163.com

楼主:
30楼请查收

网友R:
请发一份给我行吗?

网友S:
yeliuxing-82@163.com谢

网友T:
请发一份给我行吗?
tuan_w@126.com  谢谢

网友U:
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
xiaolu188@sina.com.cn

网友V(2004-10-12):
能给一份吗???非常感谢!!:)
shenming@hongta.com

网友W:
我也要
hutl@landwind.com

网友X:
那个网址打不开啊??

楼主:
31楼-36楼清查收

网友Y:
虽然很晚了,不过还是很想得到一份高压电工和高级电工的复习资料。
zhang09@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Z:
确实不错啊1

网友AA: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我正准备去学呢

网友AB:
你好,我正在预备考试,请发一份高级电工资料给我好不好,谢谢!!!

网友AB:
我想要一份《我的高级电工复习资料》,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们!!!  我的Email:jiangyong3118@sohu.com

网友AC:
我想要一份《我的高级电工复习资料》,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们!!! 我的Email:jiangyong3118@sohu.com
thanks!!!

网友AC:
我想要一份《我的高级电工复习资料》,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们!!! 我的Email:gaoshuocom@sina.com
刚才发上去的哪个地址是错误的,请往现在的这个地址发一个!!谢谢了!!!

楼主: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AD:
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E-MAIL:john.wung-2000@163.com

网友AD: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E-MAIL:john.wung-20002163.COM

网友AD: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john.wung-2000@163.com

楼主:
我还是贴上把,你们自己COPY!

1.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  )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2.相对磁导率( )。
A:有单位  B:无单位  C:单位是亨/米  D:单位是特
3.磁阻的单位是(  )。
A:亨/米  B:亨-1  C:米/亨  D:亨
4.线圈中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  )。
A: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B:磁通的大小成反比        C: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  D:磁通的变化率成反比
5.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    B:线圈的匝数
C:线圈周围的介质      D:线圈的电阻
6.示波器面板上的“聚焦”就是调节(  )的电位器旋钮。
A:控制栅极正电压      B:控制栅极负电压
C:第一阳极正电压      D:第二阳极正电压
7.使用示波器之前,宜将“Y轴衰减”置于(  ),然后视所显示波形的大小和观察需要再适当调节。
A:最大  B:最小  C:正中  D:任意档
8.同步示波器采用触发扫描时,要求触发扫描电压的工作周期(  )被测脉冲所需要观测的部位(一个周期、脉宽、前沿等)。
A:远大于  B:略大于或等于  C:小于  D:远小于
9.使用SR-8型双踪示波器时,如果找不到光点,可调整“(  )” 借以区别光点的位置。
A:X轴位移  B:Y轴位移  C:辉度  D:寻迹
10.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
A: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11.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对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的是(  )。
A:前级  B:后级  C:中间级  D:前后级一样
12.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应而要引入(  ),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
A:深度正反馈 B: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D:浅度负反馈
13.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其伏安特性的(  )特性进行稳压的。
A:正向起始  B:正向导通  C:反向  D:反向击穿
14.或非门的逻辑功能为(  )。
A:入1出0 全0出1     B:入1出1  全0出0
C:入0出0  全1出1          D:入0出1  全1出0

脉冲变压器在触发器中的作用有(            )。
A:阻抗变换      B:隔离作用  C:保持脉冲极性正确  D:可同时输出两组独立脉冲
  晶闸管电路中采取过电压保护措施有(           )。
A:进线电抗器  B:避雷器  C:整流变压器屏蔽层  D:阻容吸收装置        E:压敏电阻  F:硒堆  G:瞬间电压抑制器  H:整流式阻容装置
  组成移相触发器的基本环节有(            )。
A:同步电压  B:移相环节  C:脉冲形成环节  D:整形环节  E:放大环节F:脉冲输出环节
  以下(        )电路可以工作于有源逆变。
A:单相全控桥  B:单相半控桥  C:三相半波  D:三相半控桥  E:三相全控桥
  晶闸管电路中快速熔断器的安装位置可在(      )。
A:直流侧  B:交流侧  C:与晶闸管串联  D:与晶闸管并联
  当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不够大时,要对晶闸管的容量进行扩展,应采取(     )。
A:晶闸管串联  B:晶闸管并联  C:采取均压措施  D:采取均流措施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有(        )。
A: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
B: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反方向的直流电源
C:ㄧEㄧ>ㄧUdㄧ  D:α>90°E:α<90°
  逆变失败的原因有(                 )。
A:断电  B:电源缺相  C:晶闸管损坏  D:触发脉冲丢失  E:触发脉冲相位滞后  F:逆变角太小  G:快熔烧断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三个引脚符号(            )。
A:源极 S  B:漏极 D  C:栅极 G  D:发射极  E  E:集电极  C
  晶闸管的过零触发指(          )。
A:触发脉冲总是在交流电压过零点发生
B:负载上得到完整的正弦波
C: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改变导通的周波数来改变输出电压有效值或输出功率
D:常用于调功器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采用Δ/Y接法,初级接380伏三相交流电,控制角α=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伏,求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为(     )
A:U2φ=Ud/1.17cos0°
B: U2φ=Ud/[1.17(1+cos0°)]
C: U2φ=Ud/2.34cos0°
D: U2φ=100V
E: U2φ=200V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100V,当控制角α=60°时,输出平均电压ULAV为(    )
A:ULAV=1.17 U2φ(1+ cos60°)
B: ULAV=1.17 U2φcos60°
C: ULAV=2.34 U2φcos60°
D: ULAV=58.5V   E: ULAV=117V   F: ULAV=175.5V
简答题
1. 在使用JT-1型晶体管图示仪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① 仪器长期使用后,需定期计量和维修
② 测试时必须规定测试条件,否则测试结果将不一样。
③ 根据被测管的极限参数,调节有关旋钮时,应注意不超过极限参数值。
④ 每项测试完毕,应将“峰值电压”和“阶梯电流和电压”均置于最小位置,然后关闭电源。
2. 简述数控机床CNC装置硬件、软件的组成。
答:硬件是由微处理器CPU、总线、存储器、MDI/CRT接口、位置控制器、低带阅读机接口、I/O接口组成。
   软件由管理软件和控制软件组成,管理软件包括零件程序的输入输出软件、显示软件、诊断软件。控制软件包括:译码软件、刀具补偿软件、速度控制软件、插补运算软件、位置控制软件。
3. 要在一个示波器的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信号的波形,可采用哪些方法?
答:一种是采用双线示波管,即具有两个电子枪,两套偏转系统的示波管。
另一种是将两个被测信号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交替送入普通示波管中进行轮流显示。由于示波管的余辉和人眼视觉暂留的缘故,当轮流速度很快时,看起来就好象同时显示出两个波形。习惯上将采用这种方法的示波器称为双踪示波器。
4. 什么是伺服电机?有几种类型?工作特点是什么?
答: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5. 什么叫零点漂移?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是什么?
答:所谓零点漂移,是指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等,在多数放大器中,前级的零点漂移影响最大,
级数越多和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越严重。
6. 直流电机检修后,应做哪些试验?
① 测量各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② 确定电刷几何中心线的位置。
③ 耐压试验
④ 空载试验
⑤ 超速试验
7. 简述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并说明其数学表达式中负号的意义。
答: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就是: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越同一线圈的磁通变化率成正比。e= -Δφ/Δt表达式中的负号的意义是表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永远和磁通变化的趋势相反。

网友AE:
真是辛苦你咯!感谢!

网友AF:
不知哪位朋友有沪东供电所的高压复证试题?请帮忙.谢谢!

网友AG:
10月30日我要高压复证考试了,请发一个试卷给我好吗? fankaiming@msn.com

网友AH:
我有个问题,现在的理论考试只有选择题和判断啊。
怎么你这个还有简答题呢?

网友AI:
好东西!可以给我一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我的高压电工资料:
1 “五防”防止误拉(合)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防止带地线(接地刀闸)合闸;防止带电合接地刀闸(挂接地线);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2 变电工作保证安全的五项组织措施:工作票制度;工作许可制度;现场站班会制度;工作监护制度;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3 “三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未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
4 工作人员进入SF6配电装置室 必须先通风15分钟 并用检漏仪测量SF6气体含量
5 倒闸操作顺序:
1   2   3 E  4   5 C  6    7    8
9 G  10   11   12 A  13   14 K  15
A:检查设备
B:核对模拟图
C:在模拟图上预演
D:接受调度命令
E:写票和审票
F:接受调度布置操作任务
G:高声唱票
H:汇报
I:立正地位
J:逐项打“√”
K:记录时间
L:做好安全措施
M:核对铭牌
N:高声复票
O:允许实际操作
我个人的答案:1 D 2 F  3 E  4 B  5 C  6 L  7 I  8 M
9 G  10 N 11 O 12 A  13 J  14 K  15 H
注:第5题是我的答案  还未考正过!
第一部分: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一, 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1, 经医师鉴定,无妨碍工作的病症(体格检查约2年一次)
2, 具备必要的电气知识,并经过考试合格。
3, 学会紧急救护法,特别要学会触电急救。*
二, 参加电气值班、操作、修试、安装等工作的人员,上岗应穿全棉或阻燃型工作服,并使用合格的劳护用品。
三, 高压设备符合下列条件者,可由单人值班:
1, 室内高压设备的隔离室设有遮栏,遮栏高度在1.7米以上,安装牢固并加锁者。
2, 室内高压开关的操作机构用墙或金属板与该开关隔离,或装有远方操作机构者。
 单人值班不得单独从事修理工作。
四, 不论高压设备带电与否,值班人员不得单独移开或越过遮栏进行工作;若有必要移开遮栏时,必须有监护人在场,并符合表1得安全距离。*
表1 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巡视中)

电压等级(KV) 10以下 20--35 44 60--110 154 220 330 500
安全距离(M) 0.70 1.00 1.20 1.50 2.00 3.00 4.00 5.00
五, 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六, 停电拉闸操作必须按照: 开关—负荷侧刀闸—母线侧刀闸的顺序依次操作,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防带负荷拉合刀闸。*
七, 在电气设备上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为:
 1,工作票制度    2,工作许可制度   3,现场站班会制度  4,工作监护制度  5,工作间断、转移和终结制度*
八,同开一张工作票的条件;
1, 同一电压 2,同一楼层 3,同时停、送电,4,不会触及带电导体时
九、 工作票签发人的安全责任:
1. 工作的必要性 2,工作是否安全 3,工作票上所填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 4, 所派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人员是否适当和足够,精神状态是否良好
十、 工作负责人(监护人)的安全责任:
1, 正确安全地组织工作 2,结合实际进行安全思想教育 3,督促、监督工作人员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4,负责检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和值班员所做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现场实际 5,工作前对工作人员交待安全事项 6,工作班人员变动是否合适

十一、工作许可人的安全责任:
1,负责审查工作票所载安全措施是否正确完备,是否符合现场实际 2,工作现场布置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善 3,负责检查停电设备有无突然来电的危险 4,对工作票中所列内容即使发生很小疑问,也必须向工作票签发人询问清楚,必要时应要求作详细补充
十二、供电单位或由其发包的外承包单位到用户或与电业合用的用户变电站内施工时,应由所属供电所(局)有权签发工作票的用电监察人员签发工作票。
十三、工作票至少应在工作日前一日交给值班员和工作负责人,路远送票有困难时可用传真机电传工作票内容 , 节日修、试工作或复杂的工作应在工作前二日交给工作许可人和工作负责人。
十四、工作票签发人不得兼任该项工作的工作许可人。工作许可人不得兼任该项工作的工作负责人或工作班成员
十五、工作许可人(值班员)在完成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后,还应:1,会同工作负责人到现场再次检查所做的安全措施,以手触试,证明检修设备确无电压 2,对工作负责人指明带电设备的位置和注意事项 3,和工作负责人在工作票上分别签名 。 完成上述许可手续后,工作班方可开始工作。
十六、工作负责人、工作许可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安全措施,值班人员不得变更有关检修设备的运行接线方式。工作中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时,应事先取得对方的同意。*

十七、在全部停电或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必须完成下列措施:1,停电 2,验电3,装设接地线 4 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
十八、工作人员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检修)
电压等级(KV) 10以下 20--35 44 60--110 154 220 330 500
安全距离(M) 0.35 0.60 0.90 1.50 2.00 3.00 4.00 5.00

十九、将检修设备停电,必须把各方面的电源完全断开(任何运用中的星形接线设备的中性点,必须视为带电设备)。禁止在只经开关断开电源的设备上工作。必须拉开刀闸,使各方面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与停电设备有关的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从高、低压两侧断开,防止向停电检修设备反送电。
二十、装设接地线必须由两人进行。若为单人值班,只允许使用接地刀闸接地,或使用绝缘棒合接地刀闸。
二十一、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必须接触良好。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合戴绝缘手套。在挂装接地线时,应先接靠近人体的一相,再接他相,拆接地线的顺序与此相反。
二十二、接地线应采用外包透明绝缘材料的多股软铜线,其截面应符合短路电流的要求,但不得小于25mm2 。接地线必须使用专用的线夹固定在导体上,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或短路。
二十三、每组接地线均应编号,并存放在固定地点。存放位置亦应编号,接地线号码与存放位置号码必须一致。
二十四、装由SF6 设备的配电装置室和SF6气体实验室,必须装设强力通风装置。风口应设置在室内底部约0.3米处,排风口不应对向居民住宅或行人。
二十五、SF6气瓶整体颜色应漆为灰色。SF6开关进行操作时,禁止检修人员在其外壳上进行工作。
二十六、“三不放过”的要求
1 事故原因不清楚 2 事故的责任者及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3  事故的防范措施不落实*

第二部分:变电运行部分
一、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的条件
1, 各台变压器接线组别必须相同。
2, 各台变压器的一、二次侧额定电压(变比)相等。
3, 各台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百分数(或阻抗电压百分数)应该相等。最大容量与最小容量的比例不能超过3:1,且短路阻抗值不应超过10%。
二、 巡视周期
1, 变压器正常运行情况下,巡视检查每天不少于三次。
2, 在大风、大雾、大雪、雷雨后以及气候突变或特殊过负载等异常情况下,巡视次数应适当增加。
3, 新投运或大修后在24小时内试运行期间应2小时巡视一次。*

三、 高压断路器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停电运行。*
1, 有异常响声和发热严重时;2,少油断路器,喷油严重,油色变黑;3,真空断路器,发出咝咝声响;4,六氟化硫断路器气压一年之内下降超过0.04兆帕,即当气体密度继电器合跳闸闭锁装置发出信号时;5,开断一次超过断路器额定开断电流的短路故障;6,断路器开断故障电流超过表内规定次数:
设备名称(型号) 故障次数
10千伏真空开关 30
六氟化硫断路器 15
少油断路器 3至4次
四、操作票(范例)填写 梅2云都线开关从运行改为检修的操作票
1, 拉开梅2云都线开关,并检查;
2, 拉开梅2云都线开关合闸熔丝;
3, 拉开梅2云都线线刀,并检查;
4, 拉开梅2云都线母刀,并检查;
5, 拉开梅2云都线母刀操作熔丝;
6, 在梅2云都线开关线刀侧验电并接地;
7, 在梅2云都线开关母刀侧验电并接地;
8, 在梅2云都线母刀柄上加锁,挂“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标示牌;
9, 在梅2云都线线刀柄上加锁,挂“禁止合闸  有人工作”标示牌;
10, 在梅2云都线母刀上下接头间加绝缘挡板;
11, 在梅2云都线开关的两侧装设遮拦;
五、电价
M.D   基本电价          18元每千瓦
峰、平、谷电价划分
峰:8:00—11:00  18:00—21:00
平:6:00—8:00 11:00—18:00 21:00—22:00
谷:22:00—次日6:00
电压互感器熔丝坏追补电费的计费方法
K={A相=1.57 B相=2  C相=2.77
追补电费=P`(K-1)
P`=总抄表数
六、示温蜡片
红  80 c°    如熔化,列为紧急缺陷*
绿  70 c°    如熔化,列为重要缺陷
黄  60 c°
缺陷分类:
1.紧急缺陷:立即汇报上级,24小时内进行处理
2.重要缺陷:当天汇报,一周内处理
3.一般缺陷:列入缺陷记录簿,在一个检修周期内处理
七、 “五防一通”
防雨雪、火、汛、漏、小动物
良好的通风

第三部分:其它部分
一、 1998年1月7日经国务院修改、重新发布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原《条例》是1987年9月1日发布的。
二、 《条例》的原则:安全用电、节约用电、计划用电
三、《条例》的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四、《条例》的保护对象:*
第一, 在电力设施的权属上,《条例》保护一切所有者的电力设施。第二,在电力设施存在的状态下,《条例》是既保护已建的,也保护在建的。当然也包括使用中的电力设施,即运行、抢修、和备用状态的。
五、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
第一类是发电厂、变电所(站)设施的保护范围
第二类是电力线路设施的保护范围
六、电力设施保护区*
1,架空电力线路的保护区:是指电力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垂直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1—10KV为5米,35—110KV为10米)在人口密集地区,导线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是(1—10KV为1.5米,35—110KV为3米)
2,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分地下电缆、海底电缆、江河电缆  地下电缆保护区一般为线路两侧各0.75米处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
七、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违法行为有哪些?
1, 非法侵占电力设施建设项目依法征用的土地
2, 涂改、移动、损害、拔除电力设施建设的测量标桩和标记
3, 破坏、封堵施工道路、截断施工水源或电源
八、处理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互相妨碍的基本原则
1, 避免和减少损失的原则
2, 协商原则
3, 在先原则
4, 依法一次性补偿原则
九、`供用电合同*
1,高压供用电合同 2,低压供用电合同 3,临时供用电合同 4,委托转供电协议 5,居民供用电合同 6,非标准格式供用电合同

网友AG:
非常感谢XZQ1974给的高压试卷!

网友AK:
非常多谢!请问你有试题的答案吗?能给我吗?e
_mail是 wzc_008@tom.com。你还有其它考高级电工证的资料吗?

网友AL:
给我发份好不好,还有没实操的资料吗?
谢谢!!
ywh19@hotmail.com

网友AL:
有没实操方面的资料吗?
给我发份好吗
有没实操方面的资料,有的也给我发份.
ywh19@hotmail.com
谢谢!!

网友AM(2004-11-19):
能给我一份吗?mengxi1216@sina.com 谢谢

网友AN:
谢谢了,给我一份
yn3478@163.com

网友AO:
我也要!!!
zhongzhangj@yahoo.com.cn

网友AP:
我也想要一份.再一个月要考了.急呀.HUWENFENG@ZJIP.COM.谢谢了.QQ330997380

网友R:
给我一份把,谢谢qianmin_911@citiz.net

网友AQ:
i给我一份,好吗?不胜感激啊!拜谢!
pyh80_0@163.com

网友AR:
有答案吗?

网友AS:
给我发一份,谢了bagqsfi@163.com

楼主(2004-12-23):
以上均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AT:
高压电工和高级电工的应知都给我发一份可以吗?xys748@citiz.net

网友AU:
高压电工和高级电工的应知都给我发一份可以吗?ccyy1122@163.com

网友AV:
大哥!我来迟了!
高压电工和高级电工的应知都给我发一份可以吗?chenct@vip.sina.com

网友AW(2005-01-31):
大哥救命哦~~
2月18号就要考试了 ~~
给我发一份~~
谢谢拉
rain698@vip.sina.com

网友AX: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ewga@tom.com

网友AY:
都收下了,谢谢

网友AZ:
我想要一份《我的高级电工复习资料》,能发一份给我吗, 谢谢!!!  我的Email:gxjlp@163.com

网友BA: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kplei@163.com

网友BB(2005-03-10):
有没有正确的答安啊!

网友BC:
厉害,佩服。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BD:
嗨!楼主有时间麻烦也发一份验我谢谢!!

网友BE:
进来了就顶一下

网友BF:
能给我一份吗?
急用!!维修高级电工,应知和应试我都要,谢谢了。
1982xxxx1@sina.com

网友BG:
简直太好了,找了好久,能给我发一份吗,实在是太感谢了!!!!!

zfbeyondzf@163.com

网友BH: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gzDSL84743360_gzb@21cn.net

网友BI:
不错不错。我也COPY一下。

网友BJ:
broadpeople@126.com
thanks

网友BK(2005-04-12):
求助
老大发一份给我嘛!谢谢!
xiaochao_112@sina.com

网友BL:
能给一份维修电工(技师)的吗?

pxhua_yaya@sina.com,谢谢。。。

网友BM:
谢谢你们的帮助,还能不能给我邮一份正确答案,成分感谢!E-mail: qzal@citiz.net

网友BN:
救命啦!维修电工技师和电工技师能给我发一份吗?实在是太感谢了!
zx5026@126.com

网友BO:
给我一份吧
cxc1974@163.COM

网友BP:
我还要多学习啊,我是位新手,还望各位以后多指教。

网友BQ:
我也想要啊,快啊,谢谢了。mr_suns@126.com

网友BR:
请送发一份给我,E-mail:cjp@public.ptptt.fj.cn

网友BS(2005-05-14):
别忘了我哟,ycxufei1974@163.net

网友BQ:
请给我一份,mr_suns@126.com

网友BT:
记得给我发一份关于高级电工知识试卷。多谢!

网友BT:
记得给我发一份关于高级电工知识试卷。多谢!wuxq@carfit.cn

网友BU:
记得给我发一份hwf01kl@sohu.com

网友BV:
我也要一份xx
我也要一份,谢谢 ,快啊,星期6考试了!!

ch_hunter@mop.com
谢谢阿

网友BW:
请给我发一份高级电工知识试卷谢谢了!~~
0911a@sina.com

网友BX:
我也要一份.谢谢
myh7222001@yahoo.com.cn

网友BY: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E-MAIL:chenhaibo76@163.com

网友BZ:
发我一封谢谢wa_8088@163.com

网友CA:
请给我发一份吧!!!非常感谢.
 dicky108@163.COM

网友CB: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6月底就考试了。非常感谢!liudecun-666@163.com

网友CC:
也可以给我一分吗?我现在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CD:
能给我发份吗?我已经报名了 谢谢了  zj4617515@yahoo.com

网友CE(2005-07-31):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gjhgjh321@yahoo.com.cn

网友CF:
多谢啦,能否提供多些?因我刚要学,可否?谢谢!

网友CF:
我正准备考,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liok2000@126.com

网友CF:
你好
你好!你有没有收到资料?你9月份在深圳考?我也想考,能回复联系吗?

                                                li81962381@126.com

网友CG:
请给我一份
wflps@126.com

网友CH:
一楼的朋友,你能否把改试题及答案发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是wanghuanjin123456@yahoo.com.cn

网友CI:
我也要份,有答案的么?hezhili@126.com

网友CJ(2005-09-03):
谢喽,楼主,遗憾的是没答案

网友CK:
我也想考高级电工的,哪位兄台给我点资料吧,谢谢了  Email:yuanyuanqj@sina.com    谢啦

网友CL:
收下了.多谢!!!

网友CM:
请发一份给我行吗?
pgzxh@163.com  谢谢

网友CN: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yejujun001@hotmail.com

网友CO:
我也要.多谢!guozhenguo7882@163.net

网友CP:
给我一份把,谢谢  SMCZZM_6712@YAHOO.COM.CN

网友CQ:
我也想要!大哥能发份给我吗?iou820915@163.com

网友CR:
我找很久了。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xiaozilian@21cn.com

网友CS:
能给我发一份吗  yinhe2191709@yahoo.com.cn

网友CT: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E-MAIL:lilin2004_123@163.com

网友CU:
给我也来一份,谢谢
yuwenhai888@163.com

网友CV:
给我一份,谢谢!
vzyj1191@sohu.com

网友CV:
给我一份,谢谢!
zyj1191@sohu.com

网友CW:
谢谢楼主,不胜感激,来上虞请你吃鸡肉

网友CX: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在考呢,非常感谢。E-MAIL:gongasd2000@yahoo.com.cn

网友CY:
能给我一分吗?

qzzcom@21cn.com

网友CZ:
太好了,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DA:
高级电工资料
大哥,最近小弟真想考高级电工呢,小弟想给你要一份,请问有没有标准答案啊,我的QQ275578003.邮箱:mwq12350@sina.com,请赐教,非感荣幸!

网友DA:
最近兄弟想考高级电工证,急求资料及考试模拟试题.那位大哥有的话请与我联系QQ275578003,邮箱:mwq12350@sina.com.非常感谢!

网友DA:
求求你
我怎么找不到啊,大哥,请发到我的邮箱好吗,mwq12350@sina.com

网友DB:
有答案吗

网友DC:
给我一份我也准备报名考试hbzhangjie@163.com

网友DD(2005-10-15):
可以发一个过来吗,非常感谢!如果能有答案的话,求之不得,有机会一定报答,dctasd_123@yahoo.com.cn

网友DE:
能不能给我发份,谢谢了,我的油箱是mmmfffqqq@126.com

网友DF:
谁有答案给我发一分高级电工???快啊

网友DF:
谁有答案啊,我要高级电工的,我的油箱:lizhen4375@sina.com。急阿 !!

网友DG:
我正在考高级电工。杭钢鉴定的,各位有什么复习资料吗,可以麻烦发给我一份吗。我急用啊,等我 考出了一定不会忘记帮助过我的人的,谢谢你门的帮助。我的邮箱是   chenyun1qq@163.com

网友DH:
太谢你了,请问你有高级电工证试题资料的答案吗?能给我吗?e
_mail是 wangzilin2005@163.com。谢谢

网友DH:
谁有答案啊,我要高级电工的,我的油箱:lizhen4375@sina.com。急阿

网友DH:
谁有答案啊,我要高级电工的,我的油箱:wangzilin2005@163.com 急

网友DH:
救救我吧,马上就要考了,我要高级电工的,我的油箱:wangzilin2005@163.com
 谢谢------------------------------------谢!

网友DH:
谁有答案给我发一分高级电工???快啊 wangzilin2005@163.com

网友DI: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jy5216@163.com

网友DJ:
给我发一份,谢谢!zhengyaoshuoshuo998@yeah.net

网友DK:
我想也要份
谢拉jiangox@etang.com

网友DL:
能给我发一份吗,包括答案,谢谢
EMAIL:mccm10@163.com

网友DM(2005-11-24):
顶起!
大哥有空把你的试题发一份到我的邮箱啊?zranddsh@tom.com,谢谢啊!

网友DN:
给我发一份,谢谢!libinnc@263.net

网友DO:
兄弟 谢谢啦  来一份zzx044868@163.com

网友DP:
能不能发一份答案呀!
谢谢了!
lovexiaoewanle@163.com

网友DQ:
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DR:
我就要参加高级电工考试了,烦急传答案,谢谢!
zheh9967@163.com.cn

网友DS:
我急需电工高级和技师考试试题,谢谢!yuer968@sina.com.cn
引用 楼主:
脉冲变压器在触发器中的作用有(            )。
A:阻抗变换      B:隔离作用  C:保持脉冲极性正确  D:可同时输出两组独立脉冲
   晶闸管电路中采取过电压保护措施有(           )。
A:进线电抗器  B:避雷器  C:整流变压器屏蔽层  D:阻容吸收装置        E:压敏电阻  F:硒堆  G:瞬间电压抑制器  H:整流式阻容装置
   组成移相触发器的基本环节有(            )。
A:同步电压  B:移相环节  C:脉冲形成环节  D:整形环节  E:放大环节F:脉冲输出环节
   以下(        )电路可以工作于有源逆变。
A:单相全控桥  B:单相半控桥  C:三相半波  D:三相半控桥  E:三相全控桥
   晶闸管电路中快速熔断器的安装位置可在(      )。
A:直流侧  B:交流侧  C:与晶闸管串联  D:与晶闸管并联
   当晶闸管的额定电流不够大时,要对晶闸管的容量进行扩展,应采取(     )。
A:晶闸管串联  B:晶闸管并联  C:采取均压措施  D:采取均流措施
   实现有源逆变的条件有(        )。
A: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同方向的直流电源
B:直流侧必须外接与直流Id反方向的直流电源
C:ㄧEㄧ>ㄧUdㄧ  D:α>90°E:α<90°
   逆变失败的原因有(                 )。
A:断电  B:电源缺相  C:晶闸管损坏  D:触发脉冲丢失  E:触发脉冲相位滞后  F:逆变角太小  G:快熔烧断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三个引脚符号(            )。
A:源极 S  B:漏极 D  C:栅极 G  D:发射极  E  E:集电极  C
   晶闸管的过零触发指(          )。
A:触发脉冲总是在交流电压过零点发生
B:负载上得到完整的正弦波
C: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改变导通的周波数来改变输出电压有效值或输出功率
D:常用于调功器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采用Δ/Y接法,初级接380伏三相交流电,控制角α=0°时,输出平均电压为234伏,求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为(     )
A:U2φ=Ud/1.17cos0°
B: U2φ=Ud/[1.17(1+cos0°)]
C: U2φ=Ud/2.34cos0°
D: U2φ=100V
E: U2φ=200V
   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感性负载,变压器次级电压U2φ=100V,当控制角α=60°时,输出平均电压ULAV为(    )
A:ULAV=1.17 U2φ(1+ cos60°)
B: ULAV=1.17 U2φcos60°
C: ULAV=2.34 U2φcos60°
D: ULAV=58.5V   E: ULAV=117V   F: ULAV=175.5V
简答题
1. 在使用JT-1型晶体管图示仪时,应注意那些问题?
① 仪器长期使用后,需定期计量和维修
② 测试时必须规定测试条件,否则测试结果将不一样。
③ 根据被测管的极限参数,调节有关旋钮时,应注意不超过极限参数值。
④ 每项测试完毕,应将“峰值电压”和“阶梯电流和电压”均置于最小位置,然后关闭电源。
2. 简述数控机床CNC装置硬件、软件的组成。
答:硬件是由微处理器CPU、总线、存储器、MDI/CRT接口、位置控制器、低带阅读机接口、I/O接口组成。
    软件由管理软件和控制软件组成,管理软件包括零件程序的输入输出软件、显示软件、诊断软件。控制软件包括:译码软件、刀具补偿软件、速度控制软件、插补运算软件、位置控制软件。
3. 要在一个示波器的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信号的波形,可采用哪些方法?
答:一种是采用双线示波管,即具有两个电子枪,两套偏转系统的示波管。
另一种是将两个被测信号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交替送入普通示波管中进行轮流显示。由于示波管的余辉和人眼视觉暂留的缘故,当轮流速度很快时,看起来就好象同时显示出两个波形。习惯上将采用这种方法的示波器称为双踪示波器。
4. 什么是伺服电机?有几种类型?工作特点是什么?
答: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5. 什么叫零点漂移?产生零点漂移的原因是什么?
答:所谓零点漂移,是指当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等,在多数放大器中,前级的零点漂移影响最大,
级数越多和放大倍数越大,则零点漂移越严重。
6. 直流电机检修后,应做哪些试验?
① 测量各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
② 确定电刷几何中心线的位置。
③ 耐压试验
④ 空载试验
⑤ 超速试验
1.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  )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2.相对磁导率( )。
A:有单位  B:无单位  C:单位是亨/米  D:单位是特
3.磁阻的单位是(  )。
A:亨/米  B:亨-1  C:米/亨  D:亨
4.线圈中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  )。
A: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B:磁通的大小成反比        C: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  D:磁通的变化率成反比
5.线圈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  )无关。
A: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    B:线圈的匝数
C:线圈周围的介质      D:线圈的电阻
6.示波器面板上的“聚焦”就是调节(  )的电位器旋钮。
A:控制栅极正电压      B:控制栅极负电压
C:第一阳极正电压      D:第二阳极正电压
7.使用示波器之前,宜将“Y轴衰减”置于(  ),然后视所显示波形的大小和观察需要再适当调节。
A:最大  B:最小  C:正中  D:任意档
8.同步示波器采用触发扫描时,要求触发扫描电压的工作周期(  )被测脉冲所需要观测的部位(一个周期、脉宽、前沿等)。
A:远大于  B:略大于或等于  C:小于  D:远小于
9.使用SR-8型双踪示波器时,如果找不到光点,可调整“(  )” 借以区别光点的位置。
A:X轴位移  B:Y轴位移  C:辉度  D:寻迹
10.影响模拟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
A:三极管的β值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C:放大信号的频率       D:工作环境的温度
11.在多级直流放大器中,对零点漂移影响最大的是(  )。
A:前级  B:后级  C:中间级  D:前后级一样
12.在运算电路中,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域,应而要引入(  ),利用反馈网络实现各种数学运算。
A:深度正反馈 B:深度负反馈 C:浅度正反馈D:浅度负反馈
13.稳压二极管是利用其伏安特性的(  )特性进行稳压的。
A:正向起始  B:正向导通  C:反向  D:反向击穿
14.或非门的逻辑功能为(  )。
A:入1出0 全0出1     B:入1出1  全0出0
C:入0出0  全1出1          D:入0出1  全1出0
打字好辛苦啊!上传好累啊!有空再传!

还有的在52楼!!!

网友DI:
电工初级工理论知识复习题

一、判断题
1.>绝缘厚度增加一倍,耐压强度一定增加一倍。  (   )
2.>节点是电路中三个以上支路的会聚点。  (   )
3.>在下图中,电压表的读数是7V。  (   )

4.>上下布置的交流母线时,相序的排列次序是A、B、C由上而下。  (   )
5.>在印制线路板上焊接元件时,通常采用低温空心焊锡丝,熔点为240℃。  (   )
6.>錾削工件时,錾子角度不能太大,也不要过小,一般为30o~40o。  (   )
7.>电缆穿管明敷时,电缆管支持点间的距离,当设计未规定时,不宜超过5m。  (   )
8.>两根同规格型号的电缆,其中长者电阻大。  (   )
9.>1kV以下与超过1kV的电力电缆共同敷设在沟底时,各类电缆可随便摆放。  (   )
10.>拉线的作用是平衡电杆各方面的作用力,以防电杆倾倒。  (   )
11.>母线开始弯曲处距最近绝缘子的母线支持夹板边缘,不应大于0.25L(L为母线两支持点间的距离),且不得小于1000mm  (   )。
12.>如果小功率的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均为零,那么二极管已损坏。  (   )
13.>橡胶、棉纱、纸、麻、蚕丝、石油等都属于有机绝缘材料。  (   )
14.>在直流电路中,把电流流出的一端叫电源的正极。  (   )
15.>导体的电阻只与导体的材料有关。  (   )
16.>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兆欧表的正常转速数为100转/分。  (   )
17.>同一台发电机作星形连接时的线电压等于作三角形连接时的线电压。  (   )
18.>自动空气开关的瞬时脱扣器在线路上是作为过载保护。   (   )
19.>在下图中,当K接通后,灯泡A将较原来亮。  (   )

20.>从母线做引下线时,面对柜或设备正视方向引下线相序的排列次序是A、B、C由右至左。  (   )
21.>树脂、橡胶、棉纱、纸、麻、蚕丝、人造丝、石油等都属于有机绝缘材料。  (   )
22.>磁铁可以吸引铁、钢、镍、铜等材料。  (   )
23.>1安培电流,表示每分钟通过导线任一截面的电量是1库仑。  (   )
24.>松香酒精焊剂的成分比是:松香15g~20g、无水酒精70g、溴水化杨酸10g~15g。  (   )
25.>电钻钻孔时,要戴工作帽,扎好工作服袖口,戴手套。  (   )
26.>电动机启动用的自耦变压器其抽头分别是60%、80%。  (   )
27.>变压器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  (   )
28.>冲击电站工作时,钻头有两种运动,一是钻头旋转,二是钻头轴向冲击振动,为了发挥其效率,可以人为的来回冲击。  (   )
29.>紧线器是电工用来拉紧架空导线和杆塔拉线的专用工具。  (   )
30.>电容器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的能力。  (   )
31.>在10KV高压无遮栏带电体附近工作,人体或所携工具与带电体间的最小安全距离为0.7米。  (   )
32.>绝缘强度一般随温度升高而降低。  (   )
33.>旋转电机供电电源可以直接与“二线一地”制线路相连。  (   )
34.>蓄电池室的照明灯具可用普通电灯开关控制。  (   )
35.>在电缆引出端,终端以及中间接头和走向变化的地方应挂指示牌 。  (   )
36.>10KV以上高压电缆均为单芯电缆。  (   )
37.>磁路是闭合的磁力线经过的全部路径。  (   )
38.>对金属导体来说,温度升高电阻降低。  (   )
39.>周期与频率成正比关系。  (   )
40.>图示表示电磁式仪表。  (   )

41.>在测量绝缘电阻前,必须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测量中禁止他人接近设备。  (   )
42.>常听到电压是6.3kV线路这句话是不对的,应该说是6kV线路。  (   )
43.>高压绝缘材料中夹有气泡,运行中易使整个绝缘材料损坏。  (   )
44.>在用兆欧表测试前,必须使设备带电,这样,测试结果才准确。  (   )
45.>甲、乙两电炉额定电压都是220V,但甲的功率是1000W,乙的功率是2000W,其中乙电炉的电阻较大。  (   )
二、选择题
1.>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圈串联使用主要目的是(   )。
A.增大变流比
B.满足测量所需的准确等级
C.降低负载两端电压
2.>管径25毫米,壁厚3毫米的金属管,明敷时固定点的距离为(   )毫米。
A.1500    B.2000    C.2500
3.>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无功功率的单位是(   )。
A.W    B.Varh    C.wh    D.VAR
4.>直流母线涂漆颜色规定为:正极涂(   )。
A.红色    B.赭色    C.黄色    D.黑色
5.>架空线路直线电杆立好后,其横向位移不应大于(   )mm。
A.50    B.60    C.100
6.>变压器身检查时,当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65%时,器身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不得超过(   )小时。
A.10    B.12    C.16
7.>如果线路上有人工作,停电作业时应在线路开关和刀闸操作手柄上悬挂(   )的标志牌。
A.止步、高压危险    B.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    C.在此工作
8.>变压器停电退出运行,首先应(   )。
A.断开各负荷    B.断开高压侧开关    C.断开低压侧开关
9.>电缆管的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
A.0.1%    B.0.5%    C.1%
10.>利用钢制螺栓连接母线时,要符合(   )的要求。
A.受力越大越好    B.刚刚受力
C.不能受力        D.钢制螺栓的紧固力矩值
11.>室内吊灯及日光灯的内部连接导线其截面积应不小于(   )mm2。
A.0.5    B.0.75    C.1
12.>室内吊灯高度一般不低于(   )m,户外照明灯具一般不应低于(   )m。
A.2    B.2.2    C.2.5    D.3    E.3.5
13.>使用压钳进行冷压接时,应先压(   )鼻子口的坑。
A.靠近    B.远离
14.>兆欧表有三个测量端钮,分别标有L、E和G三个字母,若测量电缆的对地绝缘电阻,其屏蔽层应接(   )。
A.L端钮    B.E端钮    C.G端钮
15.>电动势的方向规定为(   )。
A.由低电位指向高电位    B.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C.电位的方向
16.>利用螺栓连接母线的要领是:拧紧螺母,使弹簧垫圈(   )。
A.受力越大越好    B.刚刚受力
C.不能受力        D.受力压平
17.>用万用表R×100欧姆档测量一只晶体管各极间正、反向电阻,都呈现很小的阻值,则这只晶体管(   )。
A.两个PN结都被击穿     B.两个PN结都被烧断了
C.只有发射极被击穿     D.只有发射极被烧断
18.>测量接地电阻时,可使用(   )。
A.兆欧表    B.万用表    C.接地电阻测量仪
19.>一般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最少为(   )米。
A.0.5    B.0.6    C.0.7    D.0.8
20.>电工操作前,必须检查工具、测量仪器和绝缘用具是否灵敏可靠,应(   )失灵的测量仪表和绝缘不良的工具。
A. 禁止使用    B.谨慎使用    C.视工作急需,暂时使用
21.>工厂用防爆型电器的类型标志是(   )。
A.KB    B.A    C.B    D.F
22.>在正常情况下,绝缘材 料也会逐渐因(   )而降低绝缘性能。
A.磨损    B.老化    C.腐蚀
23.>拉线安装完毕,VT型线夹或花篮螺栓应留有(   )螺杆丝扣长度,以方便线路维修调整用。
A.1/2    B.1/3    C.1/4
24.>电缆从地下引至电杆、设备、墙外表面或屋外行人容易接近处,距地面高度(   )以下的一段需穿保护管或加装保护罩。
A.1m    B.1.5m    C.2m
25.>电缆管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
A. 1.5倍    B.2倍    C.3倍
26.>脚扣有用于木杆和用于水泥杆之分,其尺寸又有(   )之分。
A.0.20m(8")、0.31m(12")    B.0.25m(10")、0.31m(12")
C.0.15m(6")、0.20m(8")     D.0.31m(12")、0.36m(14")
27.>隔离开关的主要作用是(   )。
A.断开负荷电路    B.断开无负荷电路    C.断开短路电流
28.>目前,大容量的整流元件一般都采用(   )材料制造。
A.锗    B.硅    C.砷
29.>使用喷灯时,油筒内的油量应不超过油筒容积的(   )。
A.3/4    B.1/2    C.4/5
30.>用伏安法测电阻值,当R较小时,应选用图I-1中的(   )种连接形式。

A.a)    B.b)
31.>配电盘上装有计量仪表、互感器时,二次侧的导线使用截面不小于(   )毫米。
A.0.75    B.1    C.1.5    D.2.5
32.>母线加工后截面减小值,铜母线不应超过原截面的(   )。
A.2%    B.3%    C.2.5%    D.5%
33.>工业和日常生活用交流电的频率为(   )。
A.50Hz    B.40Hz    C.60Hz    D.55Hz
34.>盘、柜内的配线应采用其截面不小于1.5mm2 ,电压不低于(   )伏的铜芯绝缘导线。
A.250    B.400    C.500
35.>盘、柜单独或成列安装时,其垂直度的允许偏差为每米(   )mm。
A.1.5    B.2    C.2.5
36.>设备对地电压在(   )以上者称为高压,以下的全称为低压。
A.250V    B.1000V    C.10000V
37.>测量仪表在规定的正常条件下,进行测量所造成的误差称为(   )。
A.基本误差    B.绝对误差    C.附加误差
38.>避雷针一般采用(   )接地。
A.单独    B.共用    C.间接
39.>金属导体的电阻与(   )无关。
A.导体长度     B.导体截面积    C.外加电压
40.>脚扣有登木杆和登水泥杆之分,每种又有(   )之分。
A.8"12"     B.10"12"    C.6"8"    D.12"14"
41.>直埋电缆敷设时,电缆上、下均应铺不小于100mm厚的沙子,并铺保护板或砖,其覆盖宽度应超过电缆直径两侧(   )mm。
A.25    B.50    C.100
42.>母线加工后,截面的减小值对于铜母线不应超过原截面的(   ),铝母线不应超过原截面的(   )。
A.2%    B.3%    C.2
%    D.5%
43.>延边三角形启动法,将定子绕组的一部分接成星形,另一部分接成三角形,采用此法启动的电动机共有(   )抽头。
A.3个    B.6个    C.9个    D.12个
44.>兆欧表又称为(   )。
A.摇表    B.欧姆表    C.绝缘电阻表
45.>一段导线,其电阻为R,将其从中对折合并成一段新的导线,则其电阻为(   )。
A.R/2    B.R/4    C.R/8
三、填空题
1.>几个电容器串联时,其等效电容量的(      )等于每个电容器电容量的(      ),电容量较小的所承受的电压(      )。
2.>把电流表改装为电压表必须(      )联一个电阻,把电压表改装成电流表必须(      )联一个电阻,前者是起(      )作用,后者是起(      )作用。
3.>在P型半导体中(      )是多数载流子,(      )是少数载流子。
4.>母线一般可分为(      )、(      )两大类。
5.>晶体二极管具有(      )导电的特性,即(      )电阻小,(      )电阻大的特点。
6.>裸导线主要有(      )、(      )、(      )。
7.>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是(      )、(      )和(      )。
8.>几个电阻并联时,每个电阻两端所承受电压(      ),电路的总电流等于各电阻(      )之和。
9.>欧姆定律主要说明了电路中(      )、(      )和(      )三者之间的关系。
10.>用符号或带注释的框概略地表示系统、分系统成套装置或设备的基本组成相互关系及主要特征的一种图称为(      )和(      )。
11.>交流电路中功率因数cosφ=(      )=(      )=(      ),工程上常采用(      )的方法来提高工厂变电配电线路的功率因数。
12.>测量误差有(      )、(      )、(      )。
13.>RLC串联电路产生谐振的条件是(      )与(      )相等。谐振时总电压和总电流(      )。
14.>某线圈通过电流后,其磁动势等于(      )与线圈(      )的乘积,单位磁路长度上的磁势叫做(      )。
15.>接地装置由(      )和(      )组成。接地体可分为(      )接地体和(      )接地体两种。
16.> 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线路中,(      )之间的电压叫做相电压,相线与(      )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
17.>母线的作用有(      )、(      )、(      )。
18.>晶体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集电结应(      ),发射结应(      )。
19.>扩大直流电流表量程的方法是采用(      );而扩大交流表的方法通常采用(      )。
20.>(      )、(      )的大小及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电路叫做交变电流的电路,简称交流电路。
21.>扩大电流表量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采用(      );而扩大交流表的方法通常采用(      )。
22.>可控硅管由(      )PN结组成,其单相导通角在(      )之间。
23.>在直流电路中,负载功率等于负载两端的(      )和流过负载的(      )的乘积。
24.>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联接时,线电压是相电压的(      )倍,线电流与相电流(      )。
25.>由于某些物体相互间摩擦或受其它力而丢失部分电子,则该物体之间有相互(      ),反之有相互(      )。
26.>拉线一般分为(      )、(      )和(      )三部分。
27.>电缆直埋敷设时,农田埋深(      )m,场内敷设时埋深(      )m,过公路埋深(      )m,并应穿(      )。
28.>对口焊接的矩形母线,宜有(      )的坡口,(      )的钝口。管形母线应采用(      )焊接。
29.>开关应有明显的开合位置,一般向上为(      ),向下为(      )。
30.>上、下布置的交流母线为(      )排列。
四、解释题
1.>仪表准确度:
2.>转差率:
3.>保护接零:
4.>绝缘体:
5.>电容:
6.>额定功率:
7.>配电线路:
8.>档距:
9.>有效值:
10.>最大值:
11.>电磁感应:
12.>阻抗三角形:
13.>电功率:
14.>电流强度:
15.>频率:
五、计算题
1.>已知正弦电流为i=10sin(ωt+30°)安,f=50赫,问电流的有效值是多少?当t=1秒时,电流的瞬时值是多少?
2.>已知电流i=sin(100t+30o)(A),试求出最大值、角频率和初相角。
3.>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为2.2kW,额定电压为380V,功率因数为0.86,效率为0.88,求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规格为5.1kΩ、0.25W,82Ω、1W的两只金属膜电阻,问使用时允许加在各个电阻上的电压、电流最大值各是多少?
5.>一台变压器,额定容量Se=400千伏安,原付线圈额定电压U1e/U2e=36000伏/6000伏,连接法是Y/△,试求:
(1)额定工作情况下原付线圈中实际通过的电流?
(2)已知原线圈每相绕600匝,问付线圈相绕多少匝?
6.>某20英寸彩色电视机,额定功率为85瓦(设cosφ=1),若每天使用4小时,电价是0.1元/kwh,求每月(30天)应付多少电费?
六、简答题
1.>什么是变压器的极性?
2.>在哪些情况下电缆要穿保护管?
3.>对架空线路的混凝土电杆的要求有哪些?
4.>什么是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5.>电工常用的工具有哪些?
6.>什么是电动机一次回路系统图,控制原理图?
7.>什么是变、配电所的一次回路系统图、平面图、剖面图?
8.>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有何规定?
9.>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熔断器熔丝怎样选择?
10.>安装电能表有什么具体规定?
11.>变、配电所的电气安装图作用是什么?包括哪些图纸?
12.>常见的多尘场所有哪些?电气安装应注意什么?
13.>在工程平面图中,对配电线路标注的符号为:a-b(c×d)e-f,说明符号中各字母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14.>橡皮绝缘电缆有哪些优点,适用于哪些场所?
15.>用Y/△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有哪些好处?

没有答案,共同学习,请高手发帖回答。谢谢

网友DT:
朋友有没有高电的复习资料给我一份yongzhu84@163.com

网友DU: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E-MAIL:hhtt9@sohu.com

网友DV: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正想考呢,非常感谢。kingswel@sina.com

网友DW:
请帮忙!!
为什么我在http://www.1g.com.cn/上找不到大吓发的资料呢???
望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DW:
提取密码在怎么用哦
???谢谢

网友DX(2005-12-31):
我想要一份最新高级维修电工试题我的邮箱是huheng2006@163.com

网友DY(2006-02-16):
楼主辛苦了,我们支持,多发啊!!!

网友DZ:
给我也发一份好吗?THANKS!

网友EA:
谁能帮帮忙,也发我一份吧,谢谢了  unyag@163.com
没什么

网友EB:
给我发一份,行不 谢谢 missfuliang@163.com

网友EC(2006-03-23):
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一份,爸爸今年考高级电工,我想帮帮他。谢谢您。yanfang19851234@163.com

网友ED:
给我一份:szqinhua@163.com,thanks!

网友EE:
好东西不怕多,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拉

网友EF: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LYX-1977-2@163.COM

网友EG: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
能否给我发一份高级维修电工的试题,谢谢!!!我的邮箱:LU_761302@SINA.COM

网友EH:
我慢来了 我也想要123761372@163.com
谢谢老师了

网友EI:
你好
给我发一个好吗    xxjjccpxd@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