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5):
各位同行:
  我现在做一系统方案设计,拟用到大尺寸的液晶屏,我到市场上找了一下,发现
最大的只有320*240。总的可视区域也太小。请问各位有没有大于上述规格,屏幕大点的品种供应或介绍?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2007-02-13):
我这里有生产640 240点阵的屏,尺寸大概是8寸
你可以直接联系我,0755-83113999-833 或13662254715 邓先生

网友A:
还有种480 320的

网友B(2012-01-09):
型号         点阵数    视域尺寸     外型大小   字符点大小  控制器  驱动器  备注

SYT640480A  640x480  153.7x115.7  197.0x145.0  0.217x0.217  without   7.5寸黑白
SYT640480B  640x480  196.0x148.0  240.0x182.0   without   9.4寸黑白、兼容LM64183P

◇详情咨询,请联系黄先生。Mobile:15002086355 TEL:0755-29644105-821 Email:15002086355@126.com QQ:281510506。

网友B:
供应SYB1602A字符点阵系列LCD液晶模块

◇型    号:SYB1602A(标准品)
◇玻璃模式:黄绿屏、蓝屏、灰屏、黑白屏可选
◇显示视角:6点、12点可选
◇字符格式:16x2
◇点 大 小:0.55x0.50 mm
◇外形尺寸:80.0x36.0mm
◇视域尺寸:64.0x13.8 mm(2.6英寸)
◇定位孔尺寸:75.0*31.0 mm
◇控 制 器:S6A0069或兼容
◇工作电压: 3.3V,5V
◇工艺方式:COB
◇背光类型:LED
◇背光颜色:红色、黄绿色、蓝色、白色、橙色可选
◇工作温度: -20--+70℃
◇储存温度: -30--+80℃

其他说明:

◇玻璃颜色和背光颜色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做;
◇另有四款16*2字符点阵的模块,型号为SYB1601B、SYB1601C、SYB1601D、SYB1601E
◇A款和C款唯一的区别是电路板尺寸大小不一样,视窗尺寸完 全一致,电路板尺寸可以根据客户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接口定义:(带 S6A0069控制器)模块接口PIN 1 距离上左板边8.00 mm,16pin 单排针孔,PIN 间距2.54 mm
1.VSS(GND)  2.VDD(VCC)  3.V0  4.RS  5.RW(R/W)  6.E  7-14.DB0-DB7  15.BLA(LED-A)  16.BLK(LED-K)

网友C:
关于320240液晶显示模块的选型
您好,320240液晶是目前一般单色用的最高分辨率,附件中就是其中常用的一款,其他当然现在彩色屏做的也是比较成熟的,目前有可供单片机使用的控制板卡,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我的QQ:1517831062,email:imun2007@163.com,也可以给我电话13581662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