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6):
哪位能帮忙查一下,西门子S7-200控制器CPU前盖下的模拟电位器可调节什么参数?

网友A:
可以当作电位器使用,输入值0-255,值存在SMB28/SMB29中,可以在程序中用于各种不同的功能,例如为计时器或计数器改动预设值等,西门子的手册上这么说的.

网友B:
是一个8位分辩率的电位器,对应PLC的一个寄存器,可以当作定时的设定值;
如你工艺中有一个时间不能确定,可以用这个电位器作为调节器,根据不同的工艺调用不同的时间;
否则就需要用外置的定时器或用PLC配套的显示单元或人机;

网友C:
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做模拟量!
如果你想调试程序,程序里又要模拟量的,而且你没有模拟量模块。那么可以用SMB28*131刚好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量程。这样就相当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了...

网友D:
谢谢,请问三菱系列的那个电位器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

网友B:
不错!
三菱FX系列上面也有2个电位器,对应的输入也是0~255;

网友E:
学习学习,谢谢各位精采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请问三菱系列的那个电位器是不是也是这个作用?

三菱电位器作用是一样的,所对应的是D8030    D8031

网友G(2006-06-28):
是一个8位分辩率的电位器,对应PLC的一个寄存器,可以当作定时的设定值;
如你工艺中有一个时间不能确定,可以用这个电位器作为调节器,根据不同的工艺调用不同的时间;
否则就需要用外置的定时器或用PLC配套的显示单元或人机;

还有一个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做模拟量!
如果你想调试程序,程序里又要模拟量的,而且你没有模拟量模块。那么可以用SMB28*131刚好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的量程。这样就相当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了...

网友H:
给你个电位器应用的简单例子。
A/D转换:      (200-50)*N/255+50=150*N/255+50 (0.1s)
网络1
LD I0.1
EU
MOVB SMB28,AC0
MUL +150,AC0
/D +255,AC0
+I +50,AC0
MOVW AC0,VW0
网络2
LD I0.1
TON T37,VW0

如此,不同的SMB28值对应着不同的VW0值,VW0的值会变化,T37的PT值就能通于SMB28电位器的调用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