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06):
我经常听客户说什么上位机和下位机,可是我不怎么懂,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不能解释得很清楚。
1。上位机和下位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2。一般来说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3。类似于计算机中的服务器和客户机。
4。比如:在一个触摸屏和PLC的系统中,PLC是上位机,触摸屏是下位机。

网友B:
PLC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上位机,而触摸平也不该是下位机,PLC和触摸平应该是属于同一层次的.

楼主(2004-09-24):
呵呵,又学到点,谢谢两位G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上位机,而触摸平也不该是下位机,PLC和触摸平应该是属于同一层次的.
但我们都认为在PLC+PT的系统中,PLC为上位机,PT为下位机

网友D:
PLC是下位机,如果再用电脑,那么电脑就是上位机了,一般来说上位机指工控机。下位机指PLC和变频器等。

网友E:
助人为乐者不少哦

网友F:
那一般被大家叫做工控机的就是一般的PC嘛?

网友G:
我倒是认为PLC为下位机,触摸屏为上位机。因为假如触摸屏死机的话,PLC还能运行,继续控制系统,而PLC如果死机的话,那触摸屏就不能用了

网友H:
我认为,PLC其具有CPU,也是整个系统的控制者,因此PLC是上位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