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故障

楼主(2004-08-06):
我厂一台变频器,是富士G9S系列,为160KW。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在运行中跳闸。查看电机,没有发现故障,因此怀疑是变频器故障。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出现这种故障,应该怎样检查?如果想去维修此变频器,大体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变频器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先查一下说明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好心大虾的回复,能否告诉我,维修这样的变频器,需要花费多少钱,,,,谢谢~~~~~

网友B:
维修要多少银子,你要先知道故障在哪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C(2005-05-28):
[讨论]
将电机甩掉在送电。如果还跳,将变频器甩掉测电源侧绝缘值,如果正常,再查变频器,将变频器打开顺着电源走先测整流块,然后侧直流电压。不要先问维修变频器的费用,小心被宰。只要你有耐心好学你就能修好。国人要自强。

网友D:
不接负载,看变频器是否跳闸?如果不跳,用表测量PN端子之间的直流电压,应该在540~600V,那就说明整流和控制应该没有问题,检查逆变和驱动回路。还有就是你的变频的风扇运行怎么样?

网友E:
跳闸原因很多:1、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吸不牢,更换接触器可已.
                  2、输出侧短路,检测电机和线路.
                  3、负载过大,检测机械装置.
                  4、输入侧电压超出范围,检测电源.
                  5、参数搭配问题.

网友F:
是空气开关跳闸,还是变频器本身跳故障.我们可以修,但具体价位视故障程度而定.07692734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