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稳定

楼主(2004-08-0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三菱FX2N 的PLC与计算机通讯时,其稳定性很差,怎么办?敬请各位师兄师姐指教,急救!!

网友A:
周边是否有强电场或磁场?
还有就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
二楼的师兄,强电场和磁场都没有啊,假如和电缆有关的话怎么检查啊?敬请赐教,劳驾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A:
你用的电缆是什么型号?
如果只是用来下载程序的话,普通的电缆都可以!
如果是监控,最好使用光电隔离型,否则经常会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

网友B:
我用SC-09电线与FX2N通讯没有不么问题啊!

网友C:
看你用什么组态软件了

楼主:
四楼的师兄我用的是sc-09型的,假如用光电隔离型的电缆,用什么品牌的好啊?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楼的师兄我用的是sc-09型的,假如用光电隔离型的电缆,用什么品牌的好啊?请指教。

找三菱的代理商买一条原装的,不过好像要600多!!!
而一般下载用的话,50就可以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楼的师兄我用的是sc-09型的,假如用光电隔离型的电缆,用什么品牌的好啊?请指教。

找三菱的代理商买一条原装的,不过好像要600多!!!
而一般下载用的话,50就可以买到!

原装的SC-09在大陆市场很少见,价格最低也要1200元;
所以600多的100%是冒牌货或旧的;
50元买到的是普通的不带光电隔离的那种,可以再购买一个RS232光电隔离器配合使用;

网友D:
那我上当了,不过还好用了一年多了也没有出问题!!!!

网友A:
仿制的一般使用上没有问题,不过600元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两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仿制的一般使用上没有问题,不过600元的价格差不多可以买两条了;

多的钱就当是初期的学费吧!

网友E:
自己的做一条5m的才20块钱,download和监控一样用的,我连人机界面或者自己写程序都没碰到过问题.你所说的稳定性差,你可以先用PLC编程软件连接试试,如果不行,就多半是线的问题了.还有你可以用串口软件测试,发报文,看回来的报文,是根本没有回来还是回的错的,这样最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