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的温度?

楼主(2004-08-06):
使用的6es7035变频器,短时间运行后,制动电阻温度达到了200度,这个温度高吗?制动电阻的容许工作温度到底可以达到多少度?极限温度?可以长时间工作的温度是好多呀?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宝贝塌塌鼻,又“见面”了,可好?
第一,制动电阻200度温度如果保持不再继续升高,对电阻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是我从国产的(上海)电阻厂家获得的检测数据。但是200度的温度已经不低了,应该考虑加冷却风散热的措施了(我指得是长期发热,而不是短时发热)。
第二,电阻发热,应参考的指标是温升,也就是随时间温度增长的曲线,是不是可以达到热平衡。如果温升曲线总是上升,达不到热平衡(饱和),加冷却风则是必须的。而电阻的温度极限最好不要超过200度。我忘记了确切的试验数据,好像就是200-300度之间吧。
第三,你用在什么地方,需要长期连续的发电运行呢?

楼主:
kdrjl兄弟,谢谢你的答复。下午连续试车时,温度达到了330度了!6es7035变频器250kw使用在压力机上的。原来使用的是俄罗斯变频器,刚刚换上西门子的变频器。在运行中生产节拍约为3.2次/分钟。由于是拉延工序,电机工作频率使用了24.46hz(电机额定参数250kw,50hz,970r/min,465a;变频器制动单元参数:100kw,10欧姆,    A),运行中一个行程(开始运行到运行停止直到下次启动开始,时间约20秒)频率变化太多21.2~26.2hz左右,而且中间有多次振荡(变频器显示24.46-23.0-25.6-21.2-26.2-21.2-------hz,不能稳定),在以3.2次/分钟工作20分钟后温度累计到330度。电话讯厂家调整p259,调到了-100,效果几乎没有。
    电机电流极限459a~200a,进线电流在电阻温度急剧上升时达到200a。电阻温度是每个行程都有增加的,直到停止行程。制动柜独立,没有加强迫风冷。
    ?这种情况是否和工作频率太低的关系太大?

楼主:
还有,电机温度45度左右,今天的环境温度约27度。红外测温仪测量。

压力机的传动:主电机直接带皮带轮,皮带减速轮带动飞轮,飞轮通过齿轮减速带动主轴,然后离合器、制动器带动曲柄,使滑块上下往复运动。滑块产生的公称压力1000t+630t,工作中实际压力为520t+230t。

网友A:
我感觉是制动电阻的功率不够,应加大制动功率,如果制动单元的功率还没有用满,可以仅加大制动电阻的功率即可。试试看,以电阻的温升被限制住为目标。
通过看这个例子,我觉得此方案应采用6SE70的回馈制动方案为最好,也就是说采用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的方案,就没有现在的问题了,将制动的能量回馈电网,回馈的功率可以100%。而且不存在发热问题。
现在这种情况,电阻的制动功率太大,体积也大,这么多的能量发出的热,往哪里去散呢?不温升才怪呢。

楼主:
现在讲最大回馈功率减小了好多,不知有无影响?

楼主:
又出现问题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20687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20687

网友B(2004-09-09):
用电炉丝试试

网友C(2008-10-18):
电阻器最高点温度200度的话,按照标准一点也不高。
国内的标准最高370多度,日本应该考虑节能,定在415度,所以这点温度的话放心使用
没温度的制动电阻也不叫制动了

刚仔细看了下你写的,短时就到200度,请问你的制动是长时间还是瞬时?
如果制动稳定时候,电阻元件上最高点温度只有这点的话,那看是选用何材料的,不同的材料根据要求它都有最高点的温度限制,200度对于常规的电阻元件来说不高。410,304===,它的GB温度在350度,应该说余量非常大!
温度的高低最主要看的是电阻元件在制动过程中稳定时候达到的最高温度,地铁里面可以达到650,设定!但是这样的条件是根材料有关系